icc 7.2 编译遇见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4-01-1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1t;
typedef signed   char       s1t;
typedef unsigned int        u2t;
typedef signed   int        s2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4t;
typedef signed   long       s4t;
typedef float               f4t;
typedef double              f8t;
/* 0.1℃ *//* 单位:0.1℃, 读温度前先执行 Ds18b20_bus_convert() */

unsigned char  Ds18b20_bus_read_temperature(s2t* temp, u1t* p_rom)
{
  s4t s4;
  if (Ds18b20_read_memory(p_rom) == TRUE)
  {
     s4 = (s2t)(_memory9[1]*256 + _memory9[0]);
    s4 = s4*625;   /* 12bit */
    *temp = (s2t)(s4/1000);
UART_Send_Byte1(0x0a);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Ds18b20_bus_read_temperature(&wd,ROMIDTable1);
        if(i==true)
        {
        UART_Send_Str1("1号");
        h=wd*0.1;
        sprintf(huancun,"%.1f",h); //不指定总宽度,产生:"3.1"
        UART_Send_Str1(huancun);
        UART_Send_Byte1(0x0d);
        UART_Send_Byte1(0x0a);
        }
        else
        {
        UART_Send_Byte1(i);
        UART_Send_Byte1(0x0d);
        UART_Send_Byte1(0x0a);
        }
}

这是读取18b20温度的程序,正常返回true,但是当temp返回的值超过0xff以后,就是网上说的超过大约25.5°以后就不能正常返回true了,通过分析我发现是超过这个温度后,并不是温度没有读取正常,而是返回不是true,这个很奇怪,因为当我if(i==true) 改为 if(i)时一切正常;当我用串口去发送返回的值看时,一切也都正常了,所以就是上面红色的代码,只要有,就可以正常工作。是不是编译器要设置上面地方啊!

楼主:
里面用到了sprintf,所以我编译器设置了float

楼主:
上传工程文件 m128,icc编译,只要修改one_wire_drive.c中的/********************************************************************************

                                    DS18B20端口修改项只修改此处便可

********************************************************************************/
#define  I_O_input   DDRG
#define  I_O_put     PORTG
#define  I_O_in      PING
#define  I_O         PG1
/********************************************************************************
这个就以更改硬件管脚,晶振为7.3728M      温度超过25.5°返回的值就不是true了

楼主:
/* 0.1℃ *//* 单位:0.1℃, 读温度前先执行 Ds18b20_bus_convert() */
unsigned char  Ds18b20_bus_read_temperature(s2t* temp, u1t* p_rom)
{
  s4t s4;
  if (Ds18b20_read_memory(p_rom) == TRUE)
  {
    s4 = (s2t)(_memory9[1]*256 + _memory9[0]);
    s4 = s4*625;   /* 12bit */
    *temp = (s2t)(s4/1000);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返回true 读取温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