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无位置传感器控制启动

楼主(2014-01-10):
方案:通过单片机ADC采样非导通相端电压,与母线电压1/2比较检测过零点延迟30度换相。
应用:电动车
问题:现在在测功机上实验效果可以,换到电动车上试电机就启动不了,不知道哪地方有问题?

网友A:
这样做的话带载启动能力不好!

网友B:
带负载和空载时波形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的话带载启动能力不好!

买的板子,有人做的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负载和空载时波形是不一样的

主要是启动时前几相,抖动剧烈,不知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启动时前几相,抖动剧烈,不知有没有解决办法

很明显启动的时候转速慢,感应的电压很低

网友:
可以一起讨论下,我不是这种做法

网友C(2015-01-2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效果还可以,还只是在测试平台上调试

网友D:
当年做电动车BLDC过零换相的都死了,现在还是做带hall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还可以,还只是在测试平台上调试

能说说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C:
低速时,是在PWM_ON采样还是在PWM_OFF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做电动车BLDC过零换相的都死了,现在还是做带hall的

电动车,好像无感的还没见过,电动车不可能开机,让轮子先转一下来启动。
你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速时,是在PWM_ON采样还是在PWM_OFF采样

在PWM_OFF采样会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PWM_OFF采样会好点

恩,谢谢

网友:
电动车。体积足够带hall

网友C(2015-04-08):
楼主:能说说启动怎么处理的吗

楼主(2015-08-02):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说说启动怎么处理的吗

预定位电机位置后,采用固定时间换向,最后采用检测反电动势换向,好长时间没来论坛了~

网友E(2015-10-31):
无感的很难重载启动平滑,目前高频注入也不一定呢个你达到车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感的很难重载启动平滑,目前高频注入也不一定呢个你达到车的要求

方波控制效果还好

网友C(2016-03-24):
引用 楼主:
预定位电机位置后,采用固定时间换向,最后采用检测反电动势换向,好长时间没来论坛了~ ...

楼主你好,请问下,
1、你说的定位是任意开某两相一段时间定位吗,如果是的话,重载的话很难定到位置的啊,
2、固定时间换相,是变换相频率还是不变啊!,

希望给于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下,
1、你说的定位是任意开某两相一段时间定位吗,如果是的话,重载的话很难定到位置的啊 ...

1/定位是采用固定相导通一段时间,只是控制占空比是慢慢增加,一般负载是可以的,重载估计不好。
2/固定时间换向只是在启动的几步内,其他时间还是根据过零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1/定位是采用固定相导通一段时间,只是控制占空比是慢慢增加,一般负载是可以的,重载估计不好。
2/固定 ...

谢谢楼主的认真回答,学习了不少

网友(2016-05-09):
引用 楼主:
1/定位是采用固定相导通一段时间,只是控制占空比是慢慢增加,一般负载是可以的,重载估计不好。
2/固定 ...

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