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厚薄不一、过孔不通、虚短虚断,中国做合格的PCB真难

楼主(2014-01-10):
电镀厚薄不一、过孔不通、虚短虚断,中国做合格的PCB真难

跟我们合作的PCB厂有几间,包括深圳某大型的PCB板厂,产量超过20万平一个月,可以做6层板,但做出来的效果还是不行

我们的合作厂我都是去参观过才合作的,嘉立创我也去参观过, 这个大厂的设备不亚于嘉立创,但 有不如的地方

这间大厂在我们的PCB生产商里面算很好的了,可是还是被他坑惨了,PCB不贵,但已经贴好片的PCB进行测试时不通过
上面的元器件和绑定好的IC都很贵(IC超过100脚),50万片PCBA,由于PCB的原因,有5%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导致我们损失惨重

1。 电镀问题:我们的IC有100多脚,IC采用裸片绑定方式,所以必须用电金板或沉金板。
电镀问题比较严重,比例较大,电镀不均匀,电镀形成阶梯状,导致ic绑定线不能绑定,或者绑定失效。
电镀不均匀,电镀不完整,电镀有的地方太厚,形成阶梯状

2.过孔不通,或过孔开路

3.线路问题,线路太细,线路断线,线路虽然没断,但处于虚断状态

我们检查这 5%的不良品,基本由以上3大原因造成, 造成这样的后果,我们很不能理解,首先这是一家正规大厂

设备齐全,自动线,人员专业(看上去),产量能满足我们要求……

而且为保证质量,我们是 专开 测试架100%测试的(理论上比飞针测试更可靠),但还出现这样的不良,我很难理解

经过对嘉立创的参观,我发现AOI部分也很重要,由于AOI设备很贵, 这间厂产量大,肯定不如嘉立创用那么多AOI机器测试,可能这里容易出现问题

当然飞针测试的机器也远远少于嘉立创

---------------------------------------------------------------------------------------------------------------------------------

现在很痛苦, 就一个普通的双面板,在中国,难道这么简单的板也做不好? 我们不要求100% ,但 99% 总能做到吧,又不是8层10层板

因为我们的走线比较细,最小 0.15mm, 过孔 0.2mm,所以这个要求已经将大部分山寨PCB板过滤掉(山寨厂最小过孔只能做0.3,而且电镀要外包,更不靠谱)

苦于嘉立创 不做大批量,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去哪里找一间合格的PCB厂合作(几间与我们合作的PCB板厂已经超过10年,业内也有名气,但还是达不到我们要求)

论坛网友见多识广, 是否有合格的PCB板厂推荐(0.15线  0.2过孔  自动线 自己有电镀车间不外包 双面板而已) , 合格率一定要超过99%,否则就是害我们……

网友A:
找 兴森快捷 就没这个痛苦了。。。

网友:
天津普林

网友B:
多出钱 就完了。山寨的价格就不要要求太高。。。。。。

网友:
深南、生益、五洲
-----------------------
景旺kingwong 也肯定做的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找过兴森,我在他们家做过线径和间距都是4mil的,不过相对于别人家有点贵

网友:
找个做手机PCB合作吧。
上次介绍了一个,价格有点贵。

网友C:
补充一下,过孔的孔径和板子厚度有很大关系,以前特意咨询过兴森,他们要求说厚径比超过10:1最好,也就是说如果你板子厚度是3mm的话,孔径设置大于0.3mm最好,实际我做过的3mm厚度的板子过孔0.25的也都没问题,按照他们的这个要求,你的板子如果是1.6mm的话那过孔0.2mm肯定没问题

网友:
深南电路,可以试试.

网友D:
LZ一句“山寨厂最小过孔只能做0.3“ 让我们情何以堪?
这是板厂的定位而已,普通工艺,做自己有把握能做好的。

走线虚断这类现象,是线路蚀刻后的问题。所以这个工序后,就安排了AOI检测,高倍摄像头拍摄实物板与CAM生产文件比对,有不匹配的地方就会报错出来。
这是生产中的品质检测。
孔无铜,经过飞针测试,可以检测分析出来。这是板子成品后的品质检测,然后再经过QC外观检等,就可以包装发货了。

像LZ的情况,我个人分析可能是没检或漏检了,设备和人员这两个因素吧。

以上个人观点,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 兴森快捷 就没这个痛苦了。。。

兴森快捷 就在我们隔壁,我们当然找过他们, 但定位不一样,他们做的是高端多层板,当然双面板能做

但是,价格不是我们接受不接受的问题,一个双面板,是市场10倍的价格,您觉得客户会接受吗?

我们在JLC打样, 只要50元,而且质量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 他们打样双面板要  2000多元!!!, 这就是定位不同的问题

所以这些普通双面板找兴森快捷做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出钱 就完了。山寨的价格就不要要求太高。。。。。。

首先, 1楼那个出现问题的是大厂,做6层手机主板为主的,给我们的价钱绝对不是山寨的价格,比一般双面板贵1倍以上

但我们给了钱,拿到的货却是货不对板,让我们情何以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下,过孔的孔径和板子厚度有很大关系,以前特意咨询过兴森,他们要求说厚径比超过10:1最好,也就是说 ...

我们板子不厚,只是普通1.2mm的双面板,对走线也没啥要求,就是过孔和线比较多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 1楼那个出现问题的是大厂,做6层手机主板为主的,给我们的价钱绝对不是山寨的价格,比一般上面板 ...

估计在楼主的PCB板厂眼里 你们是小客户 所以不重视的结果。

网友:
兴森妥妥的~

楼主:
兴森快捷 就在我们隔壁,我们当然找过他们, 但定位不一样,他们做的是高端多层板,当然双面板能做

但是,价格不是我们接受不接受的问题,一个双面板,是市场10倍的价格,您觉得客户会接受吗?

我们在JLC打样, 只要50元,而且质量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 他们打样双面板要  2000多元!!!, 这就是定位不同的问题

所以这些普通双面板找兴森快捷做不现实~

50万片 PCB,一片 贵十倍,您觉得妥妥的,妥在哪里?   3元一片十倍就是30元,   一片PCB差 27元, 50万片差多少钱,这个不用我算出来了吧

所以……这些普通双面板找兴森快捷做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在楼主的PCB板厂眼里 你们是小客户 所以不重视的结果。

每月10万片以上,每片面积都不小

相信不是很小的客户

而且他们也很重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再出货还是有这样的问题,只是问题有5个点稍微降到4个点而已

但我们的损失还是很大

所以现在要赶紧找一间靠谱的双面板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月10万片以上,每片面积都不小

相信不是很小的客户

还是我说的,楼主,请问对方工厂是不是干膜!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一句“山寨厂最小过孔只能做0.3“ 让我们情何以堪?
这是板厂的定位而已,普通工艺,做自己有把握能做好 ...

我这个0.3没说是JLC,是指一些手动线的手工作坊

JLC我去参观过,设备齐全,车间整洁,人员专业,在业内是数一数二的

希望尽快提供产量,造福群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我主的,楼主,请问对方工厂是不是干膜!

自从去了JLC参观,我才知道干膜、湿膜的区别

与干膜提高质量的重要性,但这个厂是之前合作的,以前我去参观的时候(那时还没去JLC参观),并不知道干膜的重要性

所以并没有了解他是干膜还是湿膜,回头我再去确认一下,谢谢袁总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兴森快捷 就在我们隔壁,我们当然找过他们, 但定位不一样,他们做的是高端多层板,当然双面板能做

但是 ...

哦,那倒是……只是工艺妥妥的而已……

网友:
所以我说,没有aoi的工厂不能叫厂,aoi应是电路板工厂的必备!像微开,微短是致命的,比直接开短路更可怕,直接开短路,最少你可以测得出来,不会出货,微开微短,无论是测试机,还是测试架,还是万用表是没有办法检测的,只有aoi在能检查得出来

像楼主这样的品质是最可怕的事情

像楼主这样的品质是最可怕的事情

网友G:
兴森有那么贵?以前的单位在那里做板+SMT。
是比一般地方贵一点,但没LZ那么夸张的10倍。
也就是别的地方的1.5-2倍的价格吧。

网友H:
请问下,兴森一般在什么水平的收费,最近有个项目,板子很小,直径20mm,双面板,单面贴器件,估计总共只有40个引脚,包括1个msop-8,10个左右0603,这样的板子+SMT需要多少一个的成本,(不包括元件的费用),年需求5-10W片。如果是其他的厂,质量做的好的,一个板子成本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下,兴森一般在什么水平的收费,最近有个项目,板子很小,直径20mm,双面板,单面贴器件,估计总共只有 ...

这个估计在这里网友报不出来的,你可以把文件发给他们看看的

网友:
忽然发现在楼主家里买过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兴森有那么贵?以前的单位在那里做板+SMT。
是比一般地方贵一点,但没LZ那么夸张的10倍。
也就是别的地方的 ...

兴森快捷绝对是 10倍的价钱,有来回邮件为证,我说的是普通双面板,多层板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梅州博敏可以考虑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兴森快捷绝对是 10倍的价钱,有来回邮件为证,我说的是普通双面板,多层板我就不知道了 ...

额~~我的意思是,你们是不是找到了够级别够分量的人去谈价格。
我们刚一开始也是价格不好,能吓死人。随着接触的深入,价格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额~~我的意思是,你们是不是找到了够级别够分量的人去谈价格。
我们刚一开始也是价格不好,能吓死人。随 ...

估计是这个原因, 看不上我们,给我们报高价

网友:
找一家正常点的PCB厂吧,再怎么说,国内已经有很多PCB厂是可以生产满足你的工艺要求的PCB的,关键是你要找对厂,价格要合适。走马观花式的参观是不可能评价一个PCB厂的工艺技术水平的。

网友:
顶过走人吧

网友:
这家厂这样高的废品率,工艺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出厂前有飞针测试,将不合格的筛选出来,应该就会好很多。

像LZ这种情况飞针没用,必须AOI。

网友J:
河北航凌

补充:普通工艺的双面板价格每平方厘米7分钱, 量大可以谈

网友:
4mil的线,双层板怎么搞这么细?

网友:
0.2mm 过孔是不是做激光钻孔的?

网友:
不是国内没有,是你没找到合适的厂家,内存条的底板 6块左右的价格在华强比比皆是,你参考一下电脑行业的,山寨的主板,各种卡,也是遍地开花。

网友:
找顺德四海电路板厂,我们公司长期的合作伙伴,电路板做的不错,我在那打样板也很贵,不过PCB样板品质相当不错,还有好几张张纸的检测报告,比嘉立创好很多.当然嘉立创的样板也不错了,呵呵.没恶意.

网友:
深圳福永的爱升精密,做沉金很专业,给BYD做电池保护电路板

网友:
顶一下,产品化是我们这种学生不懂的,看看,长姿势了~

网友:
看看,涨涨知识。

网友:
真不是国内做不出,是楼主没找到合适的厂子,我以前干过的厂什么工艺都可以做,最多层数是12层,不过良品率低

网友:
也得找找自身的原因吧。

网友K:
干膜与湿膜有什么区别,求普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干膜与湿膜有什么区别,求普及

看下图对比表,

这还要了解下具体的制程,可以网上搜下两者的生产流程。
如果对搜索的内容看不懂,那就准备抢占我们组织的参观工厂活动吧

网友:
关注!!深南 五洲 没试试?

网友L:
公司一般找兴森 板子质量不错

网友M:
双面板,400左右一个平方,做的板质量的确有不少问题,要求高不行。
如果你把价格提高到600以上一个平方,就可以找到不少质量不错的PCB厂。

网友:
干膜工艺不一定比湿膜好,理论上,湿膜贴合比干膜好,能做更细的线,腐刻精度更高。
但是,干膜更好控制,更容易做到一致性。湿膜这些方面不是做不到,是不容易做到。
也就是说,干膜工艺对其它配套环节的要求没有湿膜高。湿膜工艺不一定就便宜,要达到好的效果,其它的配套要求比干膜高,而这些要求都是需要银子来满足的。

网友:
个人浅见,电路板PCB设计时考虑加工因素,如有可能,尽量降低对制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双面板,400左右一个平方,做的板质量的确有不少问题,要求高不行。
如果你把价格提高到600以上一个平方, ...

这个PCB大厂做的是手机板为主,收我们的价钱也很贵,超过800元一平方,我们绝对是给够钱了的,但拿到的货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公司一般找兴森 板子质量不错

兴森快捷给你们做双面板多少钱一平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兴森快捷给你们做双面板多少钱一平方?

呵呵 没有见到他的双面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PCB大厂做的是手机板为主,收我们的价钱也很贵,超过800元一平方,我们绝对是给够钱了的,但拿到的货 ...

那你还是换个厂吧,要不就是你的业务在他们厂很不够重视,要不就是,他们生产手机主板的线,跟双面板是不同的线,质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河北航凌

补充:普通工艺的双面板价格每平方厘米7分钱, 量大可以谈

航凌我做过,6分钱。
但是,楼主要求的0.2过孔是要加钱的。6分做不下来。
线宽没问题,不小于4mil航凌都作为普通板对待。

网友:
PCB厂的制造工程师可能基本不会到论坛里来,PCB工艺比较先进的大多是台湾厂,比如沪士电子,也有几家日本PCB厂。
不知道这些PCB厂接不接这样的小订单。

网友:
画说6层板也好多厂家做的很好啊···LZ运气不佳,找了个烂厂家······现在2 4 6 层大部分厂家都能做的很好,当然小作坊除外···

网友:
把你公司的采购抓来严刑拷打,也许会有真相。

网友:
对于质量差的板子,厂家有说法吗,原因有说吗

网友N:
嘉立创,没你说的那么好吧,感觉焊盘不经烫,易掉。包装倒是很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嘉立创,没你说的那么好吧,感觉焊盘不经烫,易掉。包装倒是很好。

用的多少温度的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用的多少温度的烙铁?

用 OKI焊台  sttc-122烙铁头 412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