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I的AM335x上面使用SGX加速的有OpenGL支持的QT

楼主(2014-01-1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bb32080101r8mq.html

有需要的请访问上面的连接。

网友A:
1、libicu
./configure --prefix=/home/tms/icu/tisdk --host=arm-linux-gnueabihf --with-cross-build=/home/tms/icu/host

2、
export QMAKESPEC=

export PATH=/home/tms/ti-sdk-am335x-evm-06.00.00.00/linux-devkit/sysroots/i686-arago-linux/usr/bin:/home/tms/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5.2.0/qtbase/bin:$PATH

./configure -prefix /home/tms/qt5.2.0_install -release -make libs -xplatform arm-linux-gnueabihf-g++ -opengl es2 -confirm-license -opensource -icu -no-xcb -no-pch -nomake examples -verbose -shared -no-d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libicu
./configure --prefix=/home/tms/icu/tisdk --host=arm-linux-gnueabihf --with-cross-build=/ho ...

你这样用的是eglfs图形后端,QT5.X的eglfs后端好斯丢彼得…… 不能同时显示OpenGL和非OpenGL widget,用起来很不方便。

不过我最近用XCB后端搞出QT5.X来了,效果还不错,改天写文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用的是eglfs图形后端,QT5.X的eglfs后端好斯丢彼得…… 不能同时显示OpenGL和非OpenGL widget,用 ...

没去测试,制作的板子啥的都还没好,只是随便编译了下。
年后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