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5要示波器点着CLK才能下载。(已解决)

楼主(2014-01-10):
手头有一个JLINK8,一个KL25小板飞了几根短线将OPENSDA引出做下载器(割断跟板载KL25连线)。之前做了好几块KL25板子了,都没问题。  昨天一块板子下载遇到奇怪问题,做了2片板子现象一样。
板子只焊接KL25芯片,复位R=10K,C=0.1U, 去耦电容2个0.1U,烧写口CLK,DIO,RST,GND,连接电源,连接仿真器,此时应该直接可下载。
用KL25小板OPENSDA连接失败,表现为一直处于烧写界面,切换各种下载速度都一样。用JLINK连接失败,表现为识别不到器件。于是用示波器看引脚波形,OPENSDA连接时DIO上一直有波形,再点了下CLK脚,一下就下载进去了,我还愣了一下,就这样下载进去了?换另一块试也一样----------用示波器点CLK脚才能下载。换JLINK试,点了CLK脚还是识别不到器件。下载程序后的板子反复插拔电源都工作很正常(串口跟电脑交互通信),跟之前下载正常板子一样好用。
示波器点了才能下载,那么可能是需要上拉或者下拉,分别尝试用10K,100K,500K,1M对CLK脚进行上拉或下拉,还是不行,OPENSDA还是要用示波器点CLK脚才能下载,JLINK还是不管点不点CLK都识别不到器件。 再怀疑下载线太长和太乱有干扰,对比之前板子,有2快做的丑陋的多,下载线更长更绕更乱,但是用的好好地。
就这么几根线,实在找不出原因了。

楼主:
下载时候,将之前板子拿出来对比下载试了,避免下载器问题。

网友:
OPENSDA是不是给板子供电啊,jlink时板子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可以在CLK引脚串连一个200欧姆左右的电阻进行阻抗匹配,在客户那里也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