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8和8050组成扩流跟随器,如何搭建原理?

楼主(2014-01-10):
模电不行啊,怎么搭建都觉得怪异,请各位指导指导!

楼主:
沉的太快,自己顶上去

楼主:
没有人发张图前来look一下

网友A:
谁知道你说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知道你说的什么?

实现功能:3.3V输入,1V输出,不想使用LDO,毕竟非常规,也不好买

就想通过电阻直接把3.3V分压成1V,然后358和8050组成扩流跟随器
但是电路不知如何搭建

网友A:
如图,仿真通过,R3为负载,

不推荐这种方法,有现成的可调的线性稳压器件,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呢?比如1117-ADJ
还比如LM317

网友B:
要求不高运放可以去掉

网友C:
照你的要求,不是只要一个用一个跟随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仿真通过,R3为负载,

不推荐这种方法,有现成的可调的线性稳压器件,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呢?比如1 ...

317和1117的内部参考电压为1.25V,如何输出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运放可以去掉

就是因为有一定要求,所以需要运放搭建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你的要求,不是只要一个用一个跟随器就行了?

那应该如何?
必须要LDO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17和1117的内部参考电压为1.25V,如何输出1V?

ADJ输出可调的吧

楼主:
输出是可调,可是参考电压为1.25V,也就是说可调电压必须大于1.25V,除非不使用常规电路,而利用其它方式

网友:
借鉴一下这个图(在网上找的)。
用正负电源的运放,能使输出从0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