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5产品系列

楼主(2014-01-10):
A5系列产品

网友:
看好A5D34,千兆MAC + LCD...

网友A:
集成wifi 蓝牙4.0 再加上 足够 大的 ram 的话单芯片就牛逼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wifi 蓝牙4.0 再加上 足够 大的 ram 的话单芯片就牛逼啦

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芯片的成本结构。如果解剖芯片,memory占用的面积往往是最大的。反倒是数字逻辑电路,占用面积不大。很多厂商基于性价比考虑,不会把片内的sram做的很大。
另外,良率也是一个问题。按照常规的理解,手机上的主芯片应该把nand flash和ddr都bonding到一个片子上去,可以减少产品级Layout的难度以及EMC问题,但是目前业界很少这样做,主要也是考虑到良率。
Memory的良率很难做得很高。
个人理解,欢迎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