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Kinetis MCU扫盲帖汇总

楼主(2014-01-10):
该贴旨在让大家了解KinetisMCU的各个系列的具体情况!

具体信息如下:

1:   飞思卡尔Kinetis K系列MCU扫盲帖

2:   飞思卡尔Kinetis L系列MCU扫盲帖

3:   飞思卡尔Kinetis E系列MCU扫盲帖

4:     飞思卡尔Kinetis W系列MCU扫盲帖

5:     飞思卡尔Kinetis KEA系列MCU扫盲帖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链接进入。

如果大家对飞思卡尔 Kinetis 各系列微控制器感兴趣,还可以通过观看飞思卡尔2014FTF技术主题专讲与展示总汇里的中文视频获得更深入地了解。

网友(2014-10-11):
因为有网友提出Kinetis芯片选型是否有手册(直接列个表出来,各种外设一目了然),所以在此补充一下以便各位了解如何找到此类文档。

以Kinetis K系列为例,大家在飞思卡尔官网的Kinetis微控制器/单片机(基于ARM® Cortex®-M内核)页面最下方点击进入 Kinetis K系列MCU页面。

该页面右侧的设计资源的快速入门下就有Kinetis K系列产品选型指南

楼主(2014-01-10):
只是把之前的扫盲贴都整合起来,这样看起来置顶就不是很乱,以后我会把kinetis的新产品的介绍都放这里来!
感谢你的支持!

网友:
汇总方便,谢谢!

网友A(2014-03-26):
支持一下了! 话说我还没有听说过这MCU,太落后了!

网友B:
问下,飞思卡尔的单片机,哪个的功能跟mega16相似的。
我想过渡到飞思卡尔那边。

网友:
大爱飞思卡尔Kinetis 系列

网友:
很不错的汇总贴,刚开始接触飞思卡尔Kinetis芯片的朋友可以来这儿熟悉下各系列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了! 话说我还没有听说过这MCU,太落后了!

我们的Kinetis系列ARM® Cortex® MCU/单片机由多款软硬件互相兼容的 ARM® Cortex®-M0+ 和 ARM® Cortex®-M4 MCU/单片机产品构成,具有出色的低功耗表现、存储器扩展特性和功能集成。系列产品非常全面,从入门级ARM Cortex-M0+ Kinetis L系列到高性能、功能丰富的ARM Cortex-M4 Kinetis K系列, 而且还具有丰富的模拟、通信、HMI、数据连接和安全特性。

所有的Kinetis MCU/单片机都受到大量飞思卡尔和第三方软硬件开发系统的全面支持,从而可以降低开发成本,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详情可以到飞思卡尔官网Kinetis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飞思卡尔的单片机,哪个的功能跟mega16相似的。
我想过渡到飞思卡尔那边。 ...

飞思卡尔有8bit系列芯片
当然现在主推ARM Cortex M0+和Cortex M4内核的Kinetis系列

网友(2014-04-30):
引用 网友C:
顶楼主    辛苦了

谢谢你的支持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D:
确实需要整理,对于新手来说最好还是采用专题的形式,以每个系列的每个模块作为一个专题进行讲解,再汇总,这样大家更容易学习

网友E:
有没有超低功耗的,W系列是带无线的。有没无线的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超低功耗的,W系列是带无线的。有没无线的没有?

L系列就是最低功耗的,当然如果要像430那种功耗估计难

网友:
引用 网友F:
L系列就是最低功耗的,当然如果要像430那种功耗估计难

L系列是M0的,串口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飞思卡尔的单片机,哪个的功能跟mega16相似的。
我想过渡到飞思卡尔那边。 ...

你好,关于找其他公司对于的飞思卡尔产品,可以使用我们最新设计的手机软件查询: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566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飞思卡尔的单片机,哪个的功能跟mega16相似的。
我想过渡到飞思卡尔那边。 ...

我这边查询下来的图片是这样的,

这些只是部分哦,手机还可以滑动就可以看到更多的相似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需要整理,对于新手来说最好还是采用专题的形式,以每个系列的每个模块作为一个专题进行讲解,再汇总, ...

亲,这边有些模块的视频,很多,你可以看看: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3336-1-1.html

网友:
每次都整理一下,不会太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关于找其他公司对于的飞思卡尔产品,可以使用我们最新设计的手机软件查询:
http://www.amobbs.com ...

好的,多谢。

网友(2014-07-28):
没有V系列

楼主:
很好,我们马上补上。

楼主:
查芯片,现在有网页版的咯: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8743-1-1.html

网友G:
请问下,kinetis系列芯片的命名格式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kinetis系列芯片的命名格式是怎么样的?

你是说芯片上标示符的意思吗?
在我们的datasheet中每个字母都有规定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芯片上标示符的意思吗?
在我们的datasheet中每个字母都有规定的。

嗯,谢谢,在官网的产品简介中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谢谢,在官网的产品简介中找到了。

嗯,关于参数的情况一般都在相关产品的datasheet中可以看到的。

网友:
这个不错 对整个K系列的做了个比较
很适合刚接触FSL的

网友H:
E 系列里有带CAN 的吗?
或者现在哪款是带CAN 的。
现在用DZ60,想替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E 系列里有带CAN 的吗?
或者现在哪款是带CAN 的。
现在用DZ60,想替换下

你好,
KE06系列是带有CAN模块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
KE06系列是带有CAN模块的:

感谢回复。
COTEX 里面没有功能简单些,管脚少些, 像替换DZ60这种片子的型号吗,价钱相当,实在用不了太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回复。
COTEX 里面没有功能简单些,管脚少些, 像替换DZ60这种片子的型号吗,价钱相当,实在用不了太 ...

有啊,你自己挑选管脚少的型号,KL系列,KE系列等。
可以去官网选个型。

网友(2014-10-11):
进入扫盲班

网友(2014-11-20):
不错,看过之后,终于脱盲了啊!

网友:
哇谢谢分享,先了解一下

网友:
之前没接触过,有点晕。

网友:
这样清楚多了。

网友(2015-01-29):
扫盲来了,多了解些FSL.

网友:
期待Process Expert软件的扫盲帖子,入门介绍,这个软件太难了
我研究了半天,也没有搞定最基本的时钟,最后还是用官方的PEXX_drive_lib了
如果想用K60系列,也有类似的K60_Drive_lib的底层驱动库函数吗

网友:
还是k系列 功能强大

网友:
资料不错,一直不了解这个,现在算是明白了。

网友(2015-04-12):
果然强大啊

网友(2020-04-29):
学习了,希望后面能有系列化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