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01A和nRF24L01无线数传模块在应用中的常见问题汇集

楼主(2014-01-10):
备注:本文为转载,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9eb7f83f010137eq.html,若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Q:无线模块与5V单片之间如何连接?
    我是初学无线的,最近在选型的时候发现基本常见的无线模块都是3V供电,而我使用的单片机是5V的,它们之间要怎么连接呢?直接连接会不会损坏模块?
A:  如果你使用的51单片机的P0口是高阻引脚,可以直接将无线模块的IO脚连接到P0端口,并在对应的连线与3V电源间放置1K~10K左右的偏置电阻即可。
    如果单片机没有高阻脚(AVR单片机和一些型号的STC单片机等),不适用于上述的方法。
    nRF2401A、nRF24L01+和nRF905这3种模块均可以承受5V的输入电压,直接连接单片机的IO脚不会烧坏模块,但是无线模块的输出端最高只能输出3V左右的电压,请注意该电压值是否能被单片机正确识别。
Q:无线模块可以直接和串口连接并进行通讯吗?
    我想直接把nRF24L01+模块连接到串口电路中,请问这样可以吗?
A: 不可以的,无线模块不提供串行接口。如果需要与计算机等设备通过串口连接和通讯,请使用单片机作为通讯控制核心,接收计算机串口发送的数据并对将其传送至无线模块中并进行发送工作。另一端的无线模块接收数据后,由单片机读出数据并发送给计算机串口。
Q:影响无线模块传输距离的因素有哪些?
    为什么nRF2401无线模块的传输距离总是拉不开?现在只有2米左右,输出功率已经是最高的0dBm了。急!
A: 呵呵,应该是初学无线模块的最常见问题了。传输距离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了,虽然这是一个直观的数值,但是影响通讯距离的因素却有很多。天线的性能(方向性、增益、驻波比)、无线模块的性能指标(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网络匹配、频率频率的参数的一致性)、无线模块的工作方式(数据传输速率)和使用环境因素等等。所以通讯距离应该是考验一款无线产品综合性能的指标。要想达到理想的距离,应该选择高增益、低驻波比的天线,必要时可以使用定向天线(一些模块是PCB天线,这种天线应该是性能较差的方式,不过在近距离和小型化方面有优势);选择优质的无线模块,好的无线模块应该具有优秀的匹配网络,将发射与接收信号的损失降到最小,同时也应该具有工作频率准确、一致性好等指标;最后在传输速率的选择上,在能够满足通讯需求的前提下,优先选用低的传输速率也可以有效提高传输距离。
Q: nRF2401A的支持双通道通讯是什么意思?
     我看到资料上写着NRF2401具备两个数据通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只是2401 可以同时在两个通道上完成发送与接收,还是是指2401只能完成两个模块之间的通讯吗?
A: 这有些理解错误了,nRF2401A的两个数据通道是指它可以同时接收两个通道上的数据,但是发送的时候只能使用一个通道。所以是不能同时在两个通道上完成接  收与发送的。同时nRF2401A无线模块属于半双工个工作方式,同一时刻只能工作在发送或接收模式。
   另外nRF2401A模块并不是只能在两个模块之间进行通讯,只要无线模块的工作模式配置一致(相同的地址码、信道号、传输速率、数据包长度、CRC模式等)即可完成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通讯模式。
Q: nRF24L01、nRF24L01+无线模块的6通道是什么含义?
    一直在研究nRF24L01的通道关系可是没什么收获,想问一下6通道是指什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很什么?
A: nRF24L01+模块内部带有6个数据通道,使用不同的数据通道进行数据发送时,它们都工作在相同的频率下。而但它们之间是使用地址码来作为区分的。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一个nRF24L01可以同时拥有6个地址码,在接收的时候,模块会自动识别地址码,并在对应的寄存器中置位,通知用户是那个通道接收到数据。
   使用nRF24L01+的数据通道可以在少于等于6个节点的网络中大幅增加使用和操作的灵活性。在多于6个节点的网络中,用户可以自行在通讯数据中添加额外的标识数据,对不同节点进行区分工作。

网友(2014-04-11):
支持一下,最近在弄nrf24l01,学习一下

网友:
表示支持一下,求正解

网友(2014-05-14):
收藏了,最近在学2401

网友A(2014-07-01):
最近也在弄NRF24L01,不知道,其拥有的6通道是指可以同一时刻接收,还是分时接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弄NRF24L01,不知道,其拥有的6通道是指可以同一时刻接收,还是分时接收呢? ...

在硬件上是分时,但是具体协议以及被芯片封装了。
而软件上看来则是同时的。

网友:
你的头像看着好蛋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硬件上是分时,但是具体协议以及被芯片封装了。
而软件上看来则是同时的。 ...

那这会不会出现多路同时发射,那这个竞争怎么处理?

网友:
我再补充问题:

网友B:
我再补充几点问题:1、台产芯片是否是进口芯片的一种阉割版和功率加强版?2、尝试多通道接收的时候,并不能按照理想情况接收到,怀疑是因为自己的台产芯片问题,还是自己寄存器没有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会不会出现多路同时发射,那这个竞争怎么处理?

芯片内部已经自行处理,在传输速度慢的时候看不出来。
速度快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延时排队或者丢包。这时候就需要自己优化传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再补充几点问题:1、台产芯片是否是进口芯片的一种阉割版和功率加强版?2、尝试多通道接收的时候,并不能 ...

我的多通道接收也出现了诡异的问题,现在已经用单地址+软件校验的方式实现多机主从交换通信。
但这个问题依然没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多通道接收也出现了诡异的问题,现在已经用单地址+软件校验的方式实现多机主从交换通信。
但这个问题 ...

一主多从可以不用这个多通道问题,虽然硬件处理效率高些,如果做好自然最佳,但是我的经验是成功率不高,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开发工作追求稳定是基础,这个有成功经验的期望提供参考意见,大家共同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