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帮忙,关于远距离wifi传输

楼主(2014-01-10):
基本情况:过年回家想上网,但是家里没有装宽带,我弟弟家里装了宽带。离我家有200米。
目的:在弟弟家装个wifi,怎样让这个wifi传输200米到我家里,然后我中继一下在装换成我家的局域网?

大概需要两个路由器,弟弟家一个,我家里一个,然后在搞个定向天线传输还是怎么样,大家给支支招。
不想办宽带了,就那几天

网友A:
别折腾了!2个普通路由不可以组网的

网友B:
买个带WDS功能的路由器,加上个好一点的定向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了!2个普通路由不可以组网的

怎么会呢,我北京这边住的地方就是用两个路由器组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带WDS功能的路由器,加上个好一点的定向天线

这样的路由器也得需要两个吧,不然没有路由器的那一边的手机等设备功率也达不到吧

网友C:
非常非常简单,中间100米加个中继路由就可以了,便宜的很。。

网友:
2家之间找个空旷的地方放无线路由,用WDS组网。不是说理论是300米么。只要无遮挡。实在不行。中间再找户人家。再搞一个中继一下。。

网友D:
200米距离?
是否眼睛可以看见对方的路由器, 目视可见的话, 你家里放置一个路由器中继一下即可

网友:
去taobao 搜ubnt 抱你满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了!2个普通路由不可以组网的

万能中继就可以。
200米如果没有遮挡的话,用高增益天板天线或者定向天线都可以解决。
pconline上有好多组网实战,可以参考下
http://itbbs.pconline.com.cn/network/f768793.html

楼主:
其实普通路由器估计也行,才200米,放在房顶上,没有遮挡,并且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复杂的电磁环境,有测试过wifi空旷传输的网友吗?能达到多少米?

网友:
1万能中继路由+事事如意天线+1个普通无线路由就行,速度54M的就行。

网友F:
如果200m無遮擋,可以考慮:1.買個定向天線2.自己DIY一個,在現有天線的背後加入一個鐵鍋.以增強天線指向性.3.更換高增益天線.

网友G:
9楼靠谱,如果你网络不熟的话最好再加个带QOS的设备,毕竟网络不是自己的,先保证主人用的好才能高兴下次再让你拉

楼主:
引用 网友G:
9楼靠谱,如果你网络不熟的话最好再加个带QOS的设备,毕竟网络不是自己的,先保证主人用的好才能高兴下次再 ...

这个还好,主人基本上不怎么用,我弟弟小屁孩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非常简单,中间100米加个中继路由就可以了,便宜的很。。

中间家中继还得麻烦到第三家,暂时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米距离?
是否眼睛可以看见对方的路由器, 目视可见的话, 你家里放置一个路由器中继一下即可 ...

都放在房顶上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的

网友H:
就几天回家不要折腾了,过年闷在家里上网多无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200m無遮擋,可以考慮:1.買個定向天線2.自己DIY一個,在現有天線的背後加入一個鐵鍋.以增強天線指向性.3. ...

嗯,目前我觉得买两个可以路由器,然后再买两个高增益定向天线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能中继就可以。
200米如果没有遮挡的话,用高增益天板天线或者定向天线都可以解决。
pconline上有好多 ...

你给的网址非常不错

网友I:
200m用wifi多么蛋疼。直接扯网线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几天回家不要折腾了,过年闷在家里上网多无聊

也是为了父母,家里有个网络电视,平时母亲爱斗地主,这样可以联机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200m用wifi多么蛋疼。直接扯网线多好!!!

我是说直线距离,布线可就远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目前我觉得买两个可以路由器,然后再买两个高增益定向天线应该就可以了。 ...

200m無遮擋的話.天線都不用買.
試過距離200m,普通TP-link網卡改裝定向天線後接收普通的路由器信號.單是上網速度慢而已.定向天線就一根銅絲繞成菱形,後面+鐵質反射板.
所以覺得,不介意自己動手的話,就自己DIY好了.
可以搜索DIY定向天線的方發,簡單到令人髮指.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 ... _sm=93&ie=UTF-8

网友:
2KM都没问题,如果视野可见的话

网友:
转几个链接
广东省韶关市5公里无线组网成功 http://www.anywl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032
1公里 山寨ubnt 联网 实际7m速率 http://www.anywl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423
乱七八糟天线3公里测试 http://www.anywl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554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0m無遮擋的話.天線都不用買.
試過距離200m,普通TP-link網卡改裝定向天線後接收普通的路由器信號.單是上 ...

家里工具不多,我最多带把烙铁,铜板铜丝的怕搞不到

网友D:
200米目视可见天线, 则无须做任何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米目视可见天线, 则无须做任何更改

谢谢,不知道我吧路由器放在屋子里,只把天线搞到房顶上可以不可以?

网友:
定向天线加几十元的AP,电工们焊个天线没问题吧,定向天线要面对面可视

网友C:
怎么需要麻烦到第三家了。我实在想不通,只要找个地方插电源线就可以。 中间没有插电源线的地方么?
就是给路由器插电的地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需要麻烦到第三家了。我实在想不通,只要找个地方插电源线就可以。 中间没有插电源线的地方么?
就是给 ...

就是中间没有插电源的地方,一户一表啊,不然只能偷电呵呵。

楼主:
目前情况,决定买两个WRT54的旧路由器,然后买点同轴电缆,直接吧全向天线拉到外面,如果不行在自己动手弄个铁皮盒子搞个定向的。

网友J:
很多淘宝店直接由卖套方案  直接买一个多划算

等LZ的奶粉罐天线立好,就只能等51假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多淘宝店直接由卖套方案  直接买一个多划算

等LZ的奶粉罐天线立好,就只能等51假再用了  ...

我已经买了,现在没法回头了,只能慢慢折腾 了,不过天线我还是买了两个小锅的定向天线

网友K:
引用 楼主:
目前情况,决定买两个WRT54的旧路由器,然后买点同轴电缆,直接吧全向天线拉到外面,如果不行在自己动手弄 ...

天线馈线不宜过长,特别是你自己做馈线。
同轴电缆很多型号,适合高频的不多。
2.4G从室内到房顶,合适的是1/2"馈管,十几元/米的都是低档货,一个馈管接头能用的垃圾货也20元了。
馈管你可以在很多楼内的手机运营商架的楼内覆盖天线附近找到样品看看。
馈线接头都很有讲究,高频更严格。
应该路由器放房顶,网线引下来,馈线越短越好,网线同时负责馈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带WDS功能的路由器,加上个好一点的定向天线

TP 743N有“WDS”无线网桥功能。

网友:
我mark
以防将来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天线馈线不宜过长,特别是你自己做馈线。
同轴电缆很多型号,适合高频的不多。
2.4G从室内到房顶,合适的 ...

这个才对。
天线延长很难搞的。

网友:
200米不需要定向天线的,两个双天线路由,一个跑AP,一个跑CLIENT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天线馈线不宜过长,特别是你自己做馈线。
同轴电缆很多型号,适合高频的不多。
2.4G从室内到房顶,合适的 ...

照你这么说,我估计真是上不了网了,买的两个路由器不行年后回来二手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