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F149在不同时钟下进入LPM3后的功耗问题

楼主(2014-01-10):
测试1: 系统时钟使用XT2(8M),然后使单片机进入LPM3模式,测试功耗

测试2: 系统时钟默认为DCO时钟,然后使单片机进入LPM3模式,测试功耗

两种情况下,除时钟设置部分的代码不同,其它代码完全相同,但测得的功耗却相差很大,在我的板子上测试1是40μA,测试2的功耗是170μA,相差了130μA,请问这是正常的吗?LPM3模式下的功耗与使用的时钟有关?

望指点!

============测试 1 的代码如下:=======================================

void main()
{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XT2OFF;
    do {
            IFG1 &= ~OFIFG;
            for (i = 0xFF; i > 0; i--);
    }
    while ((IFG1 & OFIFG) != 0);

    //MCLK=XT2=8MHz SMCLK=XT2/8=1MHz
    BCSCTL2 |= SELM_2 + SELS + DIVS_3;

    P1DIR = 0xFF;      // All P1.x outputs
    P1OUT = 0;           // All P1.x reset
    P2DIR = 0xFF;      // All P2.x outputs
    P2OUT = BIT1;     // All P2.x reset
    P3DIR = 0xFF;      // All P3.x outputs
    P3OUT = 0;           // All P3.x reset
    P4DIR = 0xFF;      // All P4.x outputs
    P4OUT = 0;           // All P4.x reset
    P5DIR = 0xFF;      // All P5.x outputs
    P5OUT = 0;           // All P5.x reset
    P6DIR = 0xFF;      // All P6.x outputs
    P6OUT = 0;

    while(1)
    {
            _BIS_S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_NOP();
    }
}

============测试 2 的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FF;     // All P1.x outputs
    P1OUT = 0;          // All P1.x reset
    P2DIR = 0xFF;     // All P2.x outputs
    P2OUT = BIT1;    // All P2.x reset
    P3DIR = 0xFF;     // All P3.x outputs
    P3OUT = 0;          // All P3.x reset
    P4DIR = 0xFF;     // All P4.x outputs
    P4OUT = 0;          // All P4.x reset
    P5DIR = 0xFF;     // All P5.x outputs
    P5OUT = 0;          // All P5.x reset
    P6DIR = 0xFF;     // All P6.x outputs
    P6OUT = 0;

    while(1)
    {
        _BIS_S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_NOP();
    }
}

网友:
功耗应该几个uA才对,你这大太多了,找找别的原因吧。

楼主:
功耗大的原因我知道的,我的板子上还有两个片子比较耗电,但是现在我想知道的是同样的板子,程序只是时钟不同,而进入LPM3后功耗的差别却很大是不是正常,如果这是正常的,我就是把板子上耗电的所有片子都去掉,只剩CPU,8M时钟LPM3模式下的功耗也是不能接受的,望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功耗大的原因我知道的,我的板子上还有两个片子比较耗电,但是现在我想知道的是同样的板子,程序只是时钟不 ...

没人回答,看来是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
将板子的外围芯片都卸下后,再次测试功耗,在时钟为8M时进入LPM3电流大概130μA左右, 默认DCO时钟时进入LPM3则只有3μA左右,板子上电源芯片耗电约2μA左右,我测试的结论是8M时钟时LPM3模式还是比较耗电的。
最终方案决定以切换时钟的方式来工作,即工作时将时钟切换为8M时钟,不工作时在进入LPM3模式前将时钟切换为DCO时钟,经测试,达到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