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编程电压VPP和工作电压Vdd

楼主(2014-01-10):
高压编程时,PIC单片机的引脚VPP电压会高至8到13V之间, VPP通常是通过外部电阻上拉到VDD的,假如Vdd(单片机供电电压)为3V系统,编程时VPP的高压会不会影响Vdd处的电压?

网友:
像这种情况,输入是没有钳位的,VPP应当触发某个电压比较器使核认为处于编程状态,并向FLASH提供编程电压,而不干扰VDD。不支持VPP的片子基本都是内置电荷泵以升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