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16单片机的串口传输数据给NRF24l01发射和接收,怎么弄

楼主(2014-01-10):
这是代码:
u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 Define a static TX address;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0X02,0X02,0X03,0X05,0X09};
void RX_Mode(void)
{
      nRF24L01_CEL;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Enable Auto.Ack: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Enable 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Select RF channel 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Set PWR_UP bit,enable CRC(2 bytes)& Prim:RX. RX_DR enabled..
      nRF24L01_CEH;
      Delayms(200);
}

uchar Rx_Packet(uchar *rx_buf)
{
      uchar sta,flag=0;

      sta=SPI_Read(STATUS); // ¶Áȡ״̬¼Ä´æÆäÀ´ÅжÏÊý¾Ý½ÓÊÕ×´¿ö

     if(sta&0x40) // ÅжÏÊÇ·ñ½ÓÊÕµ½Êý¾Ý RX_DR==1?
     {
       nRF24L01_CEL; //SPI ʹÄÜ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   X_FIFO buffer
       flag =1; //¶ÁÈ¡Êý¾ÝÍê³É±êÖ¾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½ÓÊÕµ½Êý¾Ýºó RX_DR,TX_DS,MAX_PT ¶¼ÖøßΪ1£¬ ͨ¹ýд1À´Çå³þÖжϱêÖ¾

    return (flag);
}

void TX_Mode(void)
{
     nRF24L01_CEL;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Writes data to TX payload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Enable Auto.Ack: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Enable 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500us + 86us, 10 retrans...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Select RF channel 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TX_PWR:0dBm, Datarate:2Mbps, LNA:HCURR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Set PWR_UP bit,enable CRC(2 bytes)& Prim:TX. MAX_RT & TX_DS enabled..
     nRF24L01_CEH;
     Delayms(200);
}

怎么把串口的数据传到nRF24L01发射和接受

网友:
NRF2401 SPI与16通讯

网友:
我这有个方案,感兴趣的可以联系我QQ:420295146,STM8 的方案,

网友:
自己模拟spi的时序。因为单片机是主机所以简单很多。我贴一个自己最近做arduino模拟的spi出来。16位8位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