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交流】使用KE02巧测正弦波的周期

楼主(2014-01-10):
     论坛中有个客户想用KE02实现测定正弦波的周期,大致思路如下:将波形信号连接ACMP的输入端,然后在程序里设定一个比较的基准值,通过触发比较中断来计时,测定两个中断的间隔时间来实现周期测定的功能吗?这样能实现吗?貌似是可以,但比较麻烦,我们可以使用另一种方法。
同时使用ACMP0+FTM,将正弦波与其Vmax+Vmin/2的压值分别对应ACMP的正,反两个输入引脚,利用CMP0_OUT与FTM1_CH0内部连接的特性,设置FTM1在FTM1_CH0在上升沿或下降沿捕捉时钟值,并设置FTM中断,在中断函数中读出捕获的时钟值,前后两次捕捉值的差就是正弦波的周期。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经验分享】帖汇总链接进入。

网友:
来自飞思卡尔工程师的实际调试经验,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讨论!

网友:
学到一招

网友A:
正弦波是正负信号吗?ACMP输入支持负压信号吗?如果不支持,如何把信号抬上去呢?

网友:
哦 ,这个方法不错啊,回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是正负信号吗?ACMP输入支持负压信号吗?如果不支持,如何把信号抬上去呢? ...

负信号肯定不行啊。抬高信号的正弦波信号整体电压的电路,你可以到网上搜一搜,还是挺多的。

网友:
不知道这个效果如何,有没有测试波形图

网友(2014-02-17):
顶起,供大家学习!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KE02具有模拟比较器,FTM这些强大的外设,干起活来真的方便不少。

网友(2014-08-25):
巧妙的设计,楼主费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信号肯定不行啊。抬高信号的正弦波信号整体电压的电路,你可以到网上搜一搜,还是挺多的。 ...

这个,加个偏置电阻就可以实现。

网友B:
测量信号的两个电压过零不就是可以了吗 ????

网友:
编程中的设置貌似更麻烦,但是cpu占用会少一点

网友:
真条条道路通北京啊。

网友:
这个方法好,以前用过的方法都是测一堆点,然后再去处理,结果偏差还很大!!

网友:
又学到了点新知识

网友:
这个贴好像以前见过啊

网友:
这样就不需要先整成方波了。

网友:
好办法,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
好方法,之前我一直用前者的方案的

网友(2015-01-23):
使用KE02巧测正弦波的周期。
收藏!

网友:
只是个想法? 有实现的代码 ?

网友:
哪们贴实例代码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信号的两个电压过零不就是可以了吗 ????

有的相位表就是这样设计的。

我们有有一款产品也是这样来用锝

楼主说的 那个没太看懂,主要是 Freescale  不太熟悉。刚开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