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驱动LVDS屏颜色对但字迹模糊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10):
用sam9261驱动10.4寸lvds屏,电路板上有TTL液晶屏接口,接TTL屏颜色字迹等都显示正常。而经过转换芯片thc63lvdm63R后接lvds屏,后显示界面上上自己模糊,各种颜色显示还正常。测量G0,R0,B0都没有信号,搞软件的同事说说15bit,我让他弄成16bit的,让G0也有信号,他也不知道怎么弄,对arm不太熟,第一次调这个电路不知道是问题出在哪里,测量Tx0+,TX0-等信号都符合lvds标准只是很杂乱,我测量过在鼎科驱动板正常显示下的信号也和杂乱。上图。TTL转lvds电路是参考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lvds里面网友2fen的量产电路

楼主:
忘了上显示的图片

楼主:
LVDSVCC 在手册是是说power supply pins for lvds output,可以与主3.3V电源电源接在一起吗

网友A:
不一定是电路的问题哦!你这一看就是qt写的程序。字体选择,参数设置说不定也会导致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电路的问题哦!你这一看就是qt写的程序。字体选择,参数设置说不定也会导致问题的 ...

字体应该没问题吧,在TTL屏上显示的很好的。在TTL的QT界面做的很复杂,有字体选择等。你的挖矿机也做好了啊

网友:
哦,TTL的没问题啊!那就肯定不是我说的问题了。呵呵

网友B:
你显示一幅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显示一幅图片看看

让TTL和LVDS接口屏同事显示效果图如下

楼主:
不知道叫 “竖细纹” 还是 “重影”等,测试的时候,在画面上显示一个很细的十字线, 竖线在某些颜色不现实,有些颜色则显示模糊。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TTL和LVDS接口屏同事显示效果图如下

根据你发的显示效果,我觉得应该是TTL输入的数据出现了问题。
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1、测试输入的RGB数据脚相互间有没有短路;
2、单独输入一幅单色图片,比如红色,黑色,蓝色等,检查显示的颜色是否正常;比如红色,RGB的DATA=0xf800;
这么做的目的是看看RGB到底哪个颜色不正常。

楼主:
问题解决了。R/F接地,选择时钟的下降沿。别人的量产电路也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