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编译时,【字符串不被认成RO-DATA】的问题

楼主(2014-01-10):
Keil版本: Keil MDK4

有如下代码:
void func()
{
        //...do something
        printf("I hope to be recognized as RO-DATA!\n");
}

但是查看编译之后的.map和反汇编,发现该字符串未被认成RO-DATA section,反汇编如下:
------------------------------------------------------------------------------------------------------------------
    func
        0x00002c44:    b510        ..      PUSH     {r4,lr}
        0x00002c46:    a013        ..      ADR      r0,{pc}+0x4e ; 0x2c94
        0x00002c48:    f000fc9a    ....    BL       printf ; 0x3580
        ;;  some other codes for RO-CODE section
    $d
        ;;  the string is here!
        0x00002c94:    6f682049    I ho    DCD    1869094985
        0x00002c98:    74206570    pe t    DCD    1948280176
        0x00002c9c:    6562206f    o be    DCD    1700929647
        0x00002ca0:    63657220     rec    DCD    1667592736
        0x00002ca4:    696e676f    ogni    DCD    1768843119
        0x00002ca8:    2064657a    zed     DCD    543450490
        0x00002cac:    52207361    as R    DCD    1377858401
        0x00002cb0:    41442d4f    O-DA    DCD    1094987087
        0x00002cb4:    0a214154    TA!.    DCD    169951572
        0x00002cb8:    00000000    ....    DCD    0
------------------------------------------------------------------------------------------------------------------

于是,造成我无法通过scatter file来分离RO-CODE和RO-DATA到不同的区域(我本想将这个字符串放在0x100000地址处的)。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如何做才能使linker将这个字符串认成RO-DATA?谢谢!

网友:
const unsigned char str = "I hope to be recognized as RO-DATA!\n";

printf(str);

楼主:
这个方法我试过,白搭。而且即使可以的话用着也太不方便了。
我看ARM官网上说,$d区域是inline数据区,用来存放文字池、short string一类的东西,紧跟所属函数的RO-CODE区;而RO-DATA区是对$d区的补充。
这可要了我亲命了,如何才能将string从$d区中挪出来啊~~~~~~~

网友:
我就不信:
char str[]="I hope to be recognized as RO-DATA!\n";
printf(str);

楼主:
回楼上,这个方法还真不行。不信您可以试一下,Keil4。
我看ARM官网的资料都看吐了,也没找到有什么方法可以将字符串从func尾部的$d区拿掉。

楼主:
摘抄一个ARM官网的例子——

Example 2. fromelf output for Dhrystone including the library

** Object/Image Component Sizes
Code (inc. data)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Object Name
15412       2278       476         64      10536       4020   dhry.axf
15412       2278       476         64          0          0   ROM Totals for dhry.axf

The first column shows the application code size in bytes which includes the size of inline data shown in the second column. The inline data is located in the code section and comprises literal pools, case-branch offset tables and short str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