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大伙都说STM32F429刷屏快,我来个LPC4088的对比一下。

楼主(2014-01-10):
看到坛子里大家在秀STM32F429的刷屏,正好公司做了一些4088的板子,今天拿来跑一下emwin,对比一下。

板子没跑120Mhz,跑的108M,没超频,没开FPU,用的旧版的5.18C的emwin,NXP官方有最新版本的5.22,还有针对FPU优化的5.22FPU版本,但懒的搞。工程跑的ucOSII,是不支持FPU版本的,所以懒的搞了,反正不用这玩意,只是跑一下看看而已。
用的MDK4.72版本,没看优化,优化等级0。
下面给出对应的工程,有板子的朋友可以试试,没用任何DMA,可能移植会存在bug,哈哈,这个不能保证,只保证是跑起来了。

楼主:
手机比较渣,灯光比较差,所以大家凑合看吧~

网友:
有没有单独的刷屏的模块呢?最近准备搞TFT屏.

网友A:
4088便宜好买,可是入了ST的贼船,只能先用着429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88便宜好买,可是入了ST的贼船,只能先用着429了

但你会对4088的引脚怒火冲天,而且它不支持没透明色,没有2D的DMA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对比的结果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你会对4088的引脚怒火冲天,而且它不支持没透明色,没有2D的DMA

硬件半透明混合是没有,但软件半透明是没啥问题的。不懂st的2d dma是个啥玩意,能比这个快到哪里去?内置lcd控制器的都是直接内存操作的,dma随便用。这里没有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对比的结果是什么?

我只是贴上来大家对比而已。我心中当然有数了,我只是觉得4088的刷屏速度并不亚于429,哪怕是主频比那个低,没有所谓的啥2d dma,一样不弱。

网友D:
这个速度屌炸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速度屌炸天了

还好吧:-D

楼主:
注意我,我这个可是没开FPU,没超频,没优化,没DMA的呢,哈哈哈

网友:
优化之后能提高多少呢?

网友E:
这是多大的屏呢,我用STM32F429刷7寸的屏是4000多万Pixesl/s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多大的屏呢,我用STM32F429刷7寸的屏是4000多万Pixesl/s

这个是4.3寸屏,其实屏多大对这个点数影响不是很大,主要影响是占了更多SDRAM,影响写入,等高清屏到了再测试一下。我这个4.3是480*272的屏,STM32F429官方开发板那个是240*320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是4.3寸屏,其实屏多大对这个点数影响不是很大,主要影响是占了更多SDRAM,影响写入,等高清屏到了再 ...

最大差别是,429刷屏 cpu是基本空闲的,你这个是满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硬件半透明混合是没有,但软件半透明是没啥问题的。不懂st的2d dma是个啥玩意,能比这个快到哪里去?内置 ...

对于好玩的新东西第一反应不是想玩而是排斥,心态已经坏了,您的技术道路也基本走完了。

网友G:
和17楼有点同感,已经过了玩技术的时间了,再看周围的牛没有一个是拼这个的,从来不在空闲谈这些,受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大差别是,429刷屏 cpu是基本空闲的,你这个是满载的

你说429是空闲?就搬运数据那段是空闲好不好,跑刷屏不会是空闲。这个是要计算随机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好玩的新东西第一反应不是想玩而是排斥,心态已经坏了,您的技术道路也基本走完了。 ...

呵呵,你说的什么话呢,你觉得我是在排斥??我只是对比而已,对于内置LCD控制器的MCU来说,操作LCD只是在操作内存,这个明摆着你搬运数据就可以用DMA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和17楼有点同感,已经过了玩技术的时间了,再看周围的牛没有一个是拼这个的,从来不在空闲谈这些,受影响了 ...

其实我也是测试emwin和RTGUI在4088上面跑的差距,看到坛子里最近大家都喜欢贴F429的图,所以贴上来给大伙看看。对于你们说的啥玩技术时间,从来没理会,或许你们说的玩技术和我理解的不一样,哈哈,我每天都在搞我自己的技术。

楼主:
其实,我想说的是,这玩意跑那么高其实不在于你的LCD控制器有多强,也不在于你的CPU跑多快,关键的一点是你的SDRAM数据吞吐量多大,你CPU超频到200多M或300M或是跟多,其实也没见到这个刷屏能有多大提升。但如果你的SDRAM能提高个几十M,刷屏速度就会有很大提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你说的什么话呢,你觉得我是在排斥??我只是对比而已,对于内置LCD控制器的MCU来说,操作LCD只是 ...

lcd控制器?dma2d是硬件blending协处理器啊
你在比啥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你说的什么话呢,你觉得我是在排斥??我只是对比而已,对于内置LCD控制器的MCU来说,操作LCD只是 ...

在没看datasheet,连是什么都不清楚就开始看轻排斥
什么叫老人心态,您体会下。
技术人员最怕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没看datasheet,连是什么都不清楚就开始看轻排斥
什么叫老人心态,您体会下。
技术人员最怕这个了 ...

我觉得你这人真心不会交流,真心就是个搞技术的料。我就是整天爆料点新闻,从不做技术。

网友:
429的SDRAM是不是可以用32bi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cd控制器?dma2d是硬件blending协处理器啊
你在比啥呢

比啥?你语文没学好?标题不是写清楚了么?

网友H:
支持楼主分享,ST家的这个控制器还是蛮有特色的。没试过他家的2D DMA还有那个透明涂层,不知道相对软件处理,有多少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楼主分享,ST家的这个控制器还是蛮有特色的。没试过他家的2D DMA还有那个透明涂层,不知道相对软件处理 ...

谢谢,我没说ST没特色,也没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在23楼我已经说了我的看法,对于内置LCD控制器的MCU来说,主要影响刷屏速度的因素在于SDRAM的速度,因为framebuffer都设置在了这上面。不管是DMA还是另外搞个处理器去处理,都逃不了这个。除非是搞个独立显卡独立显存。所以没看到本质的人经常就是盲目的去给CPU超频,以为CPU跑得高就刷得快,确实有那么一点点,但不多,更多的是在sdram速度的提高上。帖子中我给出的代码MCU跑的108Mhz,为什么不是120Mhz呢?这个MCU标称就是120Mhz。因为NXP的EMC只能跑跟CPU一样的频率或是MCU的一半,跑120Mhz的时候,我的SDRAM没配好,SDRAM数据会出问题,降一半EMC跑60Mhz就慢了。测了一下,CPU跑120Mhz,EMC跑60Mhz最高只能刷到35000000这样,一下降低了很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没说ST没特色,也没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在23楼我已经说了我的看法,对于内置LCD控制器的MCU来说, ...

第一句别会错意思了,夸奖下ST,跟ST客气下。我之前用LPC18做7寸800×480的透明涂层处理,确实效果一般。4.3寸480×272的问题不大,这跟透明涂层混合时的运算量有很大关系,ST的这个不知道能不能有很大的帮助和提高。

NXP的DMA性能确实不错,SDRAM的带宽不知道和ST的比如和?希望有条件的做个测试。

网友I:
其实楼主说的挺在理,单纯看刷色块的指标意义不大,色块都是单色的,cpu不用去读RAM,完全拼LCD总线的速度,真正做复杂点的界面还是需要高速大内存来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句别会错意思了,夸奖下ST,跟ST客气下。我之前用LPC18做7寸800×480的透明涂层处理,确实效果一般。 ...

ST的做混合估计有些优势,我的应用中基本用不到混合。nxp的跑emwin用混合效果还是可以的。NXP的EMC还好吧,我现在SDRAM就是跑的108Mhz。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楼主说的挺在理,单纯看刷色块的指标意义不大,色块都是单色的,cpu不用去读RAM,完全拼LCD总线的速度 ...

其实这个刷得快还是好点的,不会太闪。就是我们普通应用不会一直去刷,不是放视频。如果放视频就不需要这种芯片了,国产的arm9带硬件视频解码,价格也比这个有优势很多。

网友:
观摩一下

网友E:
我试了STM32F429的双层功能,7寸屏RGB565格式,DCLK输出超过22MHZ屏幕就不稳定了,单层DCLK输出32Mhz也是没问题的,我猜可能是SDRAM的速度不够了。
用的是stm32f429 discovery板子上自带的SDRAM。

网友(2014-03-18):
个人比较喜欢用ST芯片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LPC牛

网友J:
emwin的那个仪表盘DEMO你试试可以跑吗  我在2440上可以但是刷屏只有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J:
emwin的那个仪表盘DEMO你试试可以跑吗  我在2440上可以但是刷屏只有一半

仪表盘可以的,2440不开cache不开mmu的话很慢的,你开了cache和mmu了吗?

网友J:
当然 不开是很慢的 2440软件图层混合速度也很快  反正ST429不能跑那个仪表盘  这个仪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当然 不开是很慢的 2440软件图层混合速度也很快  反正ST429不能跑那个仪表盘  这个仪表盘 ...

F429不能跑这个?我倒是没有注意,等下拿429的板子试试看,理论上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呀。最近也在做F429。

网友:
引用 楼主:
F429不能跑这个?我倒是没有注意,等下拿429的板子试试看,理论上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呀。最近也在做F429。 ...

你的QQ

楼主:
0x16CB493B

网友J:
猜了半天还是好像没猜对你的qq 明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猜了半天还是好像没猜对你的qq 明示吧

把这个16进制数转成10进制就是了

网友(2014-04-18):
刷屏  主要是看RAM的带宽 还有CPU内部总线的优化和结构  最后是LCD的控制器。归根到底 最终还的看实际运行的速度。

网友K(2014-06-08):
呵呵,我们的屏是1024*600,要解png,这两个ic只能一边凉快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呵呵,我们的屏是1024*600,要解png,这两个ic只能一边凉快去了

PNG图标其实耗的资源并不多啊,rt-thread官方4088评估板上面的主程序图标就全部是png的,还支持滑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PNG图标其实耗的资源并不多啊,rt-thread官方4088评估板上面的主程序图标就全部是png的,还支持滑屏。 ...

分辨率,1024*600, NXP官方当时给我们的回复是做不了。我们用360 MHz的ARM9也只能做到3 f/s.要每个点运算再送显存,因为LCD硬件不支持阿尔法通道。

网友L:
楼主能把这个头像换了吗?! 只是个人建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能把这个头像换了吗?! 只是个人建议啊,

谢谢~~

网友M:
打探下4088大概什么价?

如果外面要加SDRAM, 比ARM9有没有多大优势?  ARM9也就4个美金的样子喔..

楼主:
引用 网友M:
打探下4088大概什么价?

如果外面要加SDRAM, 比ARM9有没有多大优势?  ARM9也就4个美金的样子喔.. ...

要说价格的话,国产的arm9肯定是秒杀一切的。但要和同类型芯片比的话,这个价格还是很有优势的。同类型的M4。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88便宜好买,可是入了ST的贼船,只能先用着429了

不便宜了,50元人民币

网友N:
引用 楼主:
要说价格的话,国产的arm9肯定是秒杀一切的。但要和同类型芯片比的话,这个价格还是很有优势的。同类型的 ...

国产的A8才15元人民币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N:
国产的A8才15元人民币一颗。

你说的全志A10吧,其实也不是比核的,要看场合的,工业控制这类芯片做不了的。你可以看看,比如pwm就很少。

网友O:
这个跑分就与EMC的频率有关系吧,我用LPC4357试了下,EMC跑120MHZ的时候能跑一亿多,96MHZ时只有5千多万。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跑分就与EMC的频率有关系吧,我用LPC4357试了下,EMC跑120MHZ的时候能跑一亿多,96MHZ时只有5千多万。 ...

是的,我前面也说了,这个是SDRAM跑的频率高就高,瓶颈主要在这里,而不是说啥DMA2D,啥CPU跑高就高,这两个对这个的提升不大。因为不管是CPU还是DMA,都需要总线去访问。

网友(2014-07-28):
引用 网友F:
最大差别是,429刷屏 cpu是基本空闲的,你这个是满载的

LCD控制器大家都差不多的,带有2D和图层混合那是特色,当然,特色也有其自身的限制要求。CPU利用率主要还是看AHB总线怎么样。
LCD刷屏主要还是在SDRAM的带宽上。F429有些特色,2D加速和图层混合,不过图层混合是否符合常规LCD功能呢,不知道专业图形处理器是否带有这个功能,只是感觉这个图层混合挺好,就是貌似不太通用。对分辨率也有限制。2D加速还是很有用的。 其实,STM32F2xx以后的芯片,性价比就不是很高了。

网友:
表示来看评论的···!

网友:
有几个产品是拿这个做界面的?维护起来多麻烦。而且性能很有限。
微控制器的用途我认为就是把“控制”发挥到极致,这些不自量力的功能也顶多玩玩而已。

网友:
收购来的夏普,对NXP做好LCD控制器帮助很大。而ST只能靠自己了。

网友P(2014-09-18):
楼主直接说对比结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直接说对比结果啊

结论已经说了的,这个刷屏的速度关键取决于SDRAM数据写入的快慢,其实也就是SDRAM的速度,和LCD的性能关系不大,和cpu的性能关系也不大。所以即使去给mcu超频,跑个300Mhz,SDRAM这边的速度没有提高的话,这个刷新数据还是不会有太大提高。但如果你去提高sdram的频率,哪怕只是提高20Mhz,那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所以,只看这个刷新数据的话,其实没什么意义,包括这个数据都不是正确反映LCD的刷屏数据,60hz刷新频率的LCD上,最高每秒刷新60帧,这个数据已经超过了60帧,也就是很多时候都没有刷完一帧就被下一帧的数据覆盖了。

网友:
刷屏速度怎么计算?

网友(2014-10-22):
引用 网友J:
当然 不开是很慢的 2440软件图层混合速度也很快  反正ST429不能跑那个仪表盘  这个仪表盘 ...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跑

网友:
可分配缓存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我,我这个可是没开FPU,没超频,没优化,没DMA的呢,哈哈哈

請問一下lz

對於開啟fpu功能

是否會增加圖像處理的效能!?

對m4新增加的fpu不是很熟悉

网友:
>反正ST429不能跑那个仪表盘

Why? what's the bottleneck?

网友(2015-07-16):
引用 网友E:
我试了STM32F429的双层功能,7寸屏RGB565格式,DCLK输出超过22MHZ屏幕就不稳定了,单层DCLK输出32Mhz也是没 ...

FSMC总线的速度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