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便宜买了个虚拟示波器Hantek6022BE,难用!

楼主(2014-01-10):
在用鼠标移动波形图时,简直生不如死。太难定位了。大家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彻底解决就是别用了买个好用的
不花钱又解决的办法就是:想想别的示波器还没移动波形功能,这样想,心里就舒服了

网友:
呵呵,打死都不用虚拟示波器。

网友:
买仪器都是代理商自己上门丢下仪器给一段时间试用,不满意代理商拖走的,哪有不试用就付钱的

网友:
100m的数字示波器也不是很贵的,也就10k多点吧,实在想要就把腰带勒紧点啊!

网友:
数字示波器比虚拟示波器还便宜

网友:
利利普的那个2000,100M带宽,还带电池

楼主:
我这个示波器300元不到
其实性能是好的,只是pc端的软件不够好,单次触发后,找有效波形很麻烦

网友:
Hantek的东西确实不好,说明书还是英文的。

楼主:
传几张1200波特率的uart波形图给大家看一下。

aa

ff

网友(2014-03-07):
我也买了一个虚仪的,后悔死了。

网友:
差点买了,后来看坛子里说有人说过生不如死,
赶紧改主意了买了个数字的。

网友:
去买个好用的~~0.。0

网友(2014-06-02):
一分钱一分货,仪器的钱不能省的。

网友:
以后果断买数字的

网友:
300块钱不错了...

网友A:
我3年前也买了个DSO-2250用到现在,感觉没有那么难用,这个东东的最大优点是可以直接插在笔记本电脑的U口上直接代替示波器用,保存个截图,保存个采集数据还是很方便的,当时就图个体积小,不占地方,可随身携带,现场使用。个人感觉屌丝电工适合用这个,高大上,不花自己钱买仪器的还是用TEK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3年前也买了个DSO-2250用到现在,感觉没有那么难用,这个东东的最大优点是可以直接插在笔记本电脑的U口上 ...

虚拟示波器,内部采样隔离吗?有的时候探头可能接到电机驱动电源的直流母线上,同时笔记本挂着控制板的仿真器,有烧的风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拟示波器,内部采样隔离吗?有的时候探头可能接到电机驱动电源的直流母线上,同时笔记本挂着控制板的仿 ...

别说虚拟的,就是普通示波器,搞这个也需要加隔离变压器的,不然会爆的很响。。(我爆过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