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pcb的阻焊层和丝印层厚度是多少?

楼主(2014-01-10):
一般pcb的阻焊层和丝印层厚度是多少?
十字走线的时候用两个焊盘加焊锡来走飞线会不会对信号有影响?
一般用0欧电阻飞线是没问题的,比较好奇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A:
各个厂家应该不同吧

网友B:
你的工艺是什么?在发给厂家gerber文件时,需要填写这些内容,厂家应该会提供一个工艺的收费标准的,这样的话,各个厂家都有自己的工艺精度吧

网友C:
我司板子有一份质量保证书,有主要参数

LZ所说在不同的地讯号(模拟地AGND、数字地DGND、地GND)设计中有用到这种设计,最后都连向大地GND。
有使用两个焊盘的方法设计,左右各一个焊盘

也有使用0欧电阻方式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厂家应该不同吧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工艺是什么?在发给厂家gerber文件时,需要填写这些内容,厂家应该会提供一个工艺的收费标准的,这样的 ...

嗯,应该可以有特殊加厚处理,楼上的给了普通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司板子有一份质量保证书,有主要参数

不过我说的是在这2两个焊盘中间再走一条线
不知有见过这种处理方法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说的是在这2两个焊盘中间再走一条线
不知有见过这种处理方法没? ...

两个焊盘还连一根线多麻烦啊,而且距离也拉开了。
不太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司板子有一份质量保证书,有主要参数

请问油墨的介电常数一般是多少呢? 还有比较好奇板长FR4的料介电常数是多少?好多资料都说是4.5左右,但是实际上厂家好多都是按4.2左右去计算阻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油墨的介电常数一般是多少呢? 还有比较好奇板长FR4的料介电常数是多少?好多资料都说是4.5左右,但 ...

油墨介电常数倒是没有数据。
板材参数可以在下面链接下载: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4316-1-1.html

没有那么精确的数据,都是要调试的。
即使板厂有做阻抗测试,提供了测试数据,这也只是一方面。
设计者在对产品做调试还是一样,该怎么做还要怎么做。

网友(2015-10-19):
引用 网友C:
我司板子有一份质量保证书,有主要参数

你们官网不是写铜厚1OZ是35um吗?怎么变成30u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