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fpga+tft终于可以直接显示视频了

楼主(2014-01-11):
调了几天,最后问题竟然出现在TFT的地址刷新问题上,地址更新方向要设置为垂直方向即320像素的那个方向,因为摄像头每读出一行的像素个数是320.。。下一步开始做实时图像处理了。

网友A:
恭喜哦,我还在入门 的门外徘徊

网友B:
恭喜恭喜,能否把代码放出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恭喜,能否把代码放出来学习下。

可以啊 我先修改下,其欧式代码也是东拼西凑的,所以得整理下,整理好了 再长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哦,我还在入门 的门外徘徊

大家一起交流学习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一起交流学习哈!

前几天用的时候还正常呢,不知道今天怎么弄的,出来这样的提示?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用的时候还正常呢,不知道今天怎么弄的,出来这样的提示?请问如何解决 ...

你这是将sof文件下载到fpga时遇到的问题?关闭电源重启下时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将sof文件下载到fpga时遇到的问题?关闭电源重启下时下。。

是重启了几次没有任何效果

网友C:
实时图像处理?撸主共享点资料吧

网友D:
楼主用的TFT是触屏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TFT是触屏的么???

对啊 是触屏的 但是我没用这功能,我想做的主要是图像处理,所以其他无关功能不用就不用的。

楼主:
谢谢!共同进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时图像处理?撸主共享点资料吧

额 文献倒是有,程序神马的很少了,也是才开始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时图像处理?撸主共享点资料吧

感觉算法才是王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重启了几次没有任何效果

额 那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E:
楼主必将成大器!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必将成大器!加油!

谢谢鼓励哈。。借你吉言!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那我就不清楚了。。

LZ有没有适合初学的开发板啊?给推荐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有没有适合初学的开发板啊?给推荐一款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de51gpb49bd ,这一款你看下,但是它的引脚几乎没怎么引出,你要想外接其他设备话,等弄熟了 可以自己做块核心板或去买块回来,自己做扩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力!顶!我的板子是DE0-nano,要用楼主的资源可以吗?

可以啊 只要你的板子引出的引脚够就行。

网友G:
请问LZ 怎么接的摄像头  用杜邦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LZ 怎么接的摄像头  用杜邦线么?

只游戏几根线用的是杜邦线。因为我自己做了个扩展板。

网友H:
能否把代码放出来学习下。

网友(2014-02-12):
求代码,想学习

网友:
真的很不错的啊

网友:
有代码吗?学习一下。

网友:
实时图像处理不加SDRAM么?

网友:
我在叠加图像的时候发现边界模糊,求指点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1442-1-1.html

网友I:
用加存储或是缓存么? 还是自己显示  我现在用VGA显示 不加缓存 自己得到数据显示 但是显示不成功  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加存储或是缓存么? 还是自己显示  我现在用VGA显示 不加缓存 自己得到数据显示 但是显示不成功  求指点 ...

我的没加,我现在也准备用vga显示了,后期边缘检测。额,我也不打算加sdram缓存,照你这样说还非得加缓存么?感觉也可以不用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否把代码放出来学习下。

额,我的终极目标还没达到,等达到了,绝对放。。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没加,我现在也准备用vga显示了,后期边缘检测。额,我也不打算加sdram缓存,照你这样说还非得加缓存 ...

http://bbs.elecfans.com/forum.ph ... page%3D1#pid2720762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状况 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bbs.elecfan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8098&pid=2720762&page=1&extra=page%3D1#pid2 ...

貌似应该加缓存,不然在消隐期间,你数据源源不断的进来往哪儿放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貌似应该加缓存,不然在消隐期间,你数据源源不断的进来往哪儿放啊?

特别是一帧的消隐时间那是很多个像素时钟的,

网友:
我的图像采集出来全是零,引脚信号也都有,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时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加存储或是缓存么? 还是自己显示  我现在用VGA显示 不加缓存 自己得到数据显示 但是显示不成功  求指点 ...

你不加SDRAM缓存是怎么弄的啊?我发现得加吧,如果是640*480,60Hz 的情况下,每场的消隐时间都有36000个像素时钟,在这期间摄像头采集进来的数据必须得缓存啊,这个数据貌似很大,器件内部的ram作为缓存完全不够用。你是怎么弄的?

网友I(2014-03-14):
引用 楼主:
你不加SDRAM缓存是怎么弄的啊?我发现得加吧,如果是640*480,60Hz 的情况下,每场的消隐时间都有36000个 ...

我没加   没成功啊  显示不出来 加内部的fifo也不行 得到的情况就像我给你网址看哪个一样  所以求解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没加   没成功啊  显示不出来 加内部的fifo也不行 得到的情况就像我给你网址看哪个一样  所以求解你· ...

我加sdram,程序还正在写当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sdram,程序还正在写当中。。。。

我在参考特权老师SDRAM代码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别是一帧的消隐时间那是很多个像素时钟的,

哥们  能传一份你的代码给我参考一下么  现在加SDRAM因为板子管脚问题 还没搞定 想参考一下您的代码 可否发一份呢?664252700@qq.com

网友:
你这个带fifo么?

网友(2014-07-06):
支持,,,,我也在做这部分

网友:
MARK,我也在研究ov7670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