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玩四轴前想了解一下常识?

楼主(2014-01-11):
四轴最长能运行多长时间(电池供电的,烧油的咱不考虑),怎么配置效率最高,最小能做多小?

网友:
不清楚,纯帮顶

网友A:
好像大四轴不会超过30分钟, 小四轴不会超过15分钟吧.

网友B:
这是一个懒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大四轴不会超过30分钟, 小四轴不会超过15分钟吧.

大的反而时间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懒人的问题

我想的是怎么才能提高四轴续航和效率,不同尺寸的四轴各方面差异(比如稳定性,效率等),做之前了解一下。

网友:
一般大四轴的时间长一些 小四轴时间都很短
跟机身载重还有电池 关系非常大
如果你用大四轴 全部剩余载重全用来放电池 应该能撑不少时间
你想一个电机的转速配合桨的大小 有一个最大的载重 然后你电池还不轻 全用来放电池 也就那样吧

网友:
小四轴淘宝有很多,也就能飞五六分钟~

网友:
建议你买个便宜的玩玩,体会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