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J1850和CAN之间的区别

楼主(2014-01-11):
问一下各位大神们一个问题,J1850协议和CAN是否一样的通信信号呀?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想问如果我用CAN接收到数据这样是否就说明是CAN数据了,不会是其它的数据干扰接收错误的吧?

网友(2014-02-12):
不一样,CAN总线在收发器一端是2到3V的,J1850的PWM方式是5V,VPW方式是8V。
J1850的PWM方式跟CAN同样是差分信号,VPW就不一样,是单总线。
至于协议层的,KWP2000什么是同样可以用的。

网友:
物理层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