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现象]同一个wifi,电脑能上网,手机不行

楼主(2014-01-11):
小弟我用的是TP-Link路由器,原来一直正常,从昨天开始突然出现问题,电脑连上之后一切正常,但是手机连上之后,只能聊天,无法打开网页。三部手机都是这样,换另一部路由器就可以。尝试了重启、恢复出厂设置等等,还是不行。不知哪位大神有办法,请指点一二。

网友A:
能聊天, 不能网页, 说明DNS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聊天, 不能网页, 说明DNS有问题

如果是DNS的问题的话,为什么电脑端能打开网页呢?

网友:
我遇到过  手机能上网  电脑上不去的情况。

网友B:
换个加密方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加密方式就行了,

原来是WPA-PSK的加密方式,现在我取消了加密,还是不行,莫不是路由器坏了?

网友:
换路由器吧

网友C:
看看路由器设置在什么频道(频率点)的?设置高了有些手机不支持。

网友:
手动设置手机的DNS为8.8.8.8
不会是路由器坏了

网友:
路由器 +dns看看

网友:
试试路由器工作模式,ad-hoc模式下多数手机不支持,改成ap模式

网友D:
打开路由器看看ian连接了多少个客户端,如果超过10个,就很正常了,你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路由器看看ian连接了多少个客户端,如果超过10个,就很正常了,你的现象 ...

我现在只连了我自己。。。。

网友:
换一个算了

网友:
信号强度有问题吗?一般手机信号差,虽然显示格数较多

网友E:
我遇到过,修改下路由器的频点就可以了

网友F:
路由和手机要使用英文名称

网友G:
我办公室,笔记本 手机连同一个路由,有的微信 QQ中的图片链接手机打不开,但笔记本能打开,真费解

网友:
我通过无线路由猫(猫、无线路由二合一,型号是db120wg),android手机wifi上微信,不能发送图片,每次均失败,很费解
同一条线路,换成猫、无线路由2个设备连接上网,就可以发,非常费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路由器设置在什么频道(频率点)的?设置高了有些手机不支持。

54M的速率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路由和手机要使用英文名称

是啊,都是英文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办公室,笔记本 手机连同一个路由,有的微信 QQ中的图片链接手机打不开,但笔记本能打开,真费解 ...

是啊,咱俩的情况是一样的,凡是手机端涉及到网页链接的,统统打不开,但是微信和qq的消息可以正常收发。

网友:
修改手机dns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咱俩的情况是一样的,凡是手机端涉及到网页链接的,统统打不开,但是微信和qq的消息可以正常收发。 ...

还有个怪事就是家里无线路由是可以让手机打开链接的,单位的路由连接到有线网是是固定IP,家里是动态IP接入电信ADS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修改下路由器的频点就可以了

亲,是修改频段么?为什么TPlink这个没找到频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是修改频段么?为什么TPlink这个没找到频点?

是信道~~~

楼主:
经过5天的不懈折腾,问题解决了。就是路由器DNS的问题,其中两个DNS协同解析,只需要把顺序调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帮助,小弟在此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