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三极管基级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4-01-11):
想请问,通过IO口控制一个三极管,如果测量三极管灌入或拉出的电流?我用万用表怎么测量不出来呢,请指教!
顺便如果有好的H桥资料帮忙推荐一下,分立元件构建H桥,一直没成功,搞死我了。
本人初学者,谢谢!

网友:
不能冷落新成员啊,不然对电子产生厌恶感了
楼主:你把你测试方法描述清楚点,大家才能看出你问题出在那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于H桥的话,如果你只是测试下原理,要求不高的话,网上的H桥原理图都可以,只要严格按原理图搭电路,都是可以的,楼主加油哦

楼主:
多谢楼上的这么快回复呀,确实我是自己研究了好多天也搞不定才来求助。

我是这么测量的,把P1.0置1,然后万用表红笔接IO口,黑笔接了一个500欧的电阻,然后电阻那头接的GND,然后万用表打的是MA通道,显示0.
程序是把P1.0一直置的1,测量电压是4.8V,用的USB口的电源。

楼主:
再发一个测量B级电流的方式,也是不成功的。

网友A:
回复3楼:先确保万用表测电流,不但要调到电流档,还要把黑色表笔接在COM短,红色表笔接在MA口,你再试试
回复4楼:仿真的时候要保证单片机最小系统接完整,晶振、复位电路,电源供电完整后再仿真下

网友B:
最好多上几张图,哪怕是手工画的拍个照也可以啊,做工科的不要做太多的文字描述,一般懂原理的会明白的图的含义,看图比看文字传达的意思要快的多,所以希望以后多用图的形式

网友:
以前多数是测试基极偏压,电流还真的没有量过

网友C:
量基极限流电阻两端的电压,除以限流电阻的阻值,就能算出电流了。比如你的限流电阻是1K,测得两端电压是4.3V,那样的话基极电流就是4.3V/1000欧姆=4.3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3楼:先确保万用表测电流,不但要调到电流档,还要把黑色表笔接在COM短,红色表笔接在MA口,你再试试

如你所说,万用表使用完全没问题,就是测量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基极限流电阻两端的电压,除以限流电阻的阻值,就能算出电流了。比如你的限流电阻是1K,测得两端电压是4. ...

我把IO口做成推挽模式了,然后串了一个电阻,电阻两端电压是4.1V,500欧姆的电阻,计算电流应该是8.2MA,万用表接入电路测量不出来这个8.2MA,但是计算是没问题,撤了万用表接了一个发光二极管,二极管确实亮了,亮度跟8MA的亮度差不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多上几张图,哪怕是手工画的拍个照也可以啊,做工科的不要做太多的文字描述,一般懂原理的会明白的图的 ...

多谢回复和指点,因为比较简单的图,就没画。

楼主:
如果我说,我的万用表坏了,导致计算没错误,就是量不出来,你们会不会鄙视我,但是。。。。。真的坏了,我换了一个就量出来了。

网友:
不应该啊,,,估计还是没有把线接对~

楼主:
拆开了万用表,测量了保险,保险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