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矩阵键盘的程序如何编写?书上的例子都是4*4,8个IO紧...

楼主(2014-01-11):
如题:现在编写一个5*4的键盘程序。 2个IO口在PA,4个IO口在PB,3个IO口在PC。这种分散式的该如何写程序呢?

网友:
这算是应式教育的结果吗?
你如果把读取按键的原理搞懂了的话,不管你几*几,不管你IO怎么分散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搞懂原理就明白怎么做了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015059-1-1.html

网友:
加一行或加一列就行

楼主:
多谢楼上的。俺这就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4*5矩阵键盘,刚好。加一列或加一行。然后动态扫描搞起来。

网友:
不在同一个口也就程序语句稍微麻烦点,学懂原理自然会写了。别怕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