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模拟低频卡T5557

楼主(2014-01-11):
用单片机模拟ID卡已经成功,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数据送到线圈上就行,一个STC单片机一个125K线圈就搞定,继续努力准备模拟T5557卡,没想到难度就大了,时序做好后,用读卡器读时错时对,请问大家序列终结符这几个脉冲该怎么处理呢?根据资料上做一个FC的停止脉冲读卡器完全就读不出来,请了解这块的大师指点一二。QQ:9 3 4 7  4 6!

楼主:
没人回答,是不是要和读卡器的信号同步才行?

楼主:
经过2天的努力,终于成功模拟部分数据,读卡器能够读了,但距离很短,继续努力...

网友(2014-04-12):
你们公司做T5557的标签吗?听说现在这个卡利润可以达到2毛钱,貌似行情不错

网友:
单片机模拟的话,sof和eof都需要严格根据手册的时序来

网友:
模拟T5577卡准备用在什么地方?
这个T5577卡目前在酒店锁上用的特多, 电路板特便宜.

网友:
也来玩下

网友A(2014-06-01):
以前在网上买过一个,用单片机模拟卡片的,但是我家里那个们特别奇怪,可以读写的卡,读不出来,必须用那种不可写的卡,才能读出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楼主(2014-07-31):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网上买过一个,用单片机模拟卡片的,但是我家里那个们特别奇怪,可以读写的卡,读不出来,必须用那种 ...

我开发的模拟卡你试试应该没啥问题 qq934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