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T42并口控制雕刻机顺利应用的先例吗

楼主(2014-01-12):
杯具了 没做调查 跑电脑城买二手电脑 看见这货有并口,就掏钱买了。 结果到家上网搜了下 几乎没有这么使用的先例。 在咱们坛里搜帖子 发现有一个人发帖这么用过。 可是没下文。 而且底下回复让我心拔凉。。。。。。
有这么用成功的吗? 昨天下午刚买的。

网友A:
USB 接口使用非常方便的,USBCNC

网友:
据说可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接口使用非常方便的,USBCNC

usbcnc  只能使用专门的软件吧

网友:
使用专门的软件有问题吗?能控制雕刻机好好工作就行呗

网友:
这个成功的先例很多吧  ,没问题的

网友B:
T42的并口是扩展坞上的还是本子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42的并口是扩展坞上的还是本子上的?

是本子上带的 花650买的

网友C:
T43原机并口,驱动AMCNC02,跑的刚刚的,记得要修改一下BOIS里边并口的设置,具体怎么改忘掉了,查以前的老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T43原机并口,驱动AMCNC02,跑的刚刚的,记得要修改一下BOIS里边并口的设置,具体怎么改忘掉了,查以前的老 ...

嗯 我上午刚查的 需要在bios里设置并口为epp工作模式。  等我晚上回家设置下看看好使不。  diy这玩意 就是受罪 钱不少花  东西弄的也未必好 还又挨冻又受累的 已经发了两次烧了 nnd  好烦人。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6603-1-1.html

并口改 usb

楼主:
引用 网友C:
T43原机并口,驱动AMCNC02,跑的刚刚的,记得要修改一下BOIS里边并口的设置,具体怎么改忘掉了,查以前的老 ...

兄弟 紧急求助 能否帮我看看你的T43怎么设置的并口
我看网上说需要支持EPP  可我看我的t42 bios里只有ecp 和bi-directional呢 太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ECP。

另外手提电脑并口控制雕刻机不稳定的,短时没问题,不代表一直很稳定。 ...

这个我从国外网站查到了 原来bios端口设成378以后 从那个下拉列表里才会出现EPP模式。 不过国外网站mach3资料一般都是列ECP模式。 我现在在拿EPP模式试。 回头试试ECP的。
另外关于稳定, 按理说 bios里关闭电源管理  window里也关闭电源管理,cpu工作在恒速状态,应该能保证性能。 mach3 是1GHz的主频能稳定提供36000hz的脉冲频率。

网友:
我用扩展坞就用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从国外网站查到了 原来bios端口设成378以后 从那个下拉列表里才会出现EPP模式。 不过国外网站mach3 ...

说的很对,,要改BIOS并口模式。。我当时不能用,改下就可以跑起来了我用R400加扩展坞的并口

网友:
我就这样飘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