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电源中的这部分电路是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4-01-12):
这是一款安捷伦直流电源的原理图,
如图中,左上是输出电流取样电阻的反馈放大电路,
现在不明白红框中的电路是什么用途,请分析下吧.

网友:
估计是扩流吧!

楼主:
不是扩流,目的是把17.4v通过33欧姆电阻直接拉到gnd了

网友:
在输出电压小时候给个给个最小负载电流

楼主:
17.4v不是输出端子上的电压,是内部的一个控制系统的电压,不知为何要通过33电阻拉到gnd,
可能是系统中几个不同电压的上电顺序问题.

网友A(2014-12-29):
楼主能帮我测量一下你的仪器空载下的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帮我测量一下你的仪器空载下的电流吗

我没有这款电源实物,只是学习他的电路设计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这款电源实物,只是学习他的电路设计思路

哦 那电路的作用是在负载电流小的时候给输出电路一个稳定的负载电流,负载电流变大后就自动移除了

网友:
搬张凳子坐等大神讲解

网友B(2017-03-01):
楼主,这部分电路的功能弄明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部分电路的功能弄明白了么?

9楼的不是已经讲解得很清楚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9楼的不是已经讲解得很清楚了么

你没注意那个电流是反相流过负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注意那个电流是反相流过负载么?

抱歉,这个好久了,真有点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这个好久了,真有点忘了

没关系,我这几天也问到这个电路了: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9490-1-1.html

您可以去我那个帖子讨论,现在春风电源的帖子不会在汇总里顶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