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S移植UCGUI的工程建立问题

楼主(2014-01-12):
核心   :TMS320F2812
编译器:CCS3.3

问题:用CCS添加UCGUI的文件时,如何建立如图1的工程结构呢?      ( CCS建立的工程结构一般都是图2的结构。)

网友A:
CCS4以上是可以这样的建立的,3.3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4以上是可以这样的建立的,3.3好像不行!

嗯 谢谢你的回复,目前所知也是CCS3.3不行。CCS4以上就可以。但是我现在手头的仿真器是TDS510,不支持高的版本。

网友A:
TDS510是不支持CCS4以上和64位机的,建议使用XDS100V2把,LINUX都支持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8523131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S510是不支持CCS4以上和64位机的,建议使用XDS100V2把,LINUX都支持的。

嗯 已经购买XDS100了。唉,总感觉CCS用得卡卡的,经常无响应。不知道你的使用CCS的体验如何?

网友:
毕竟XDS100v2是用UART做的,速度肯定是更不上XDS560的,但是调试28335这些MCU,感觉还行。DM642勉强。

无反应,一是跟你电脑U口,二是板子的稳定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