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给位大神,这款锂电池充电电路怎么来设计~~讨论中~

楼主(2014-01-12):
背景:某机器轮子带动发电机(两路,即两个发电机)
1、发电机内置电压调节器,配合蓄电池一起工作,给蓄电池充电;
2、工作转速420-550r/min,在工作转速内,空载输出直流电压稳定在DC15±0.5V;
3、在最低工作转速420r/min时,输出直流电压DC15±0.5V,输出直流电流5A

问题:给12V锂电池充电,设计充电电路,要求充满自动断开充电电路,欠压自动打开

磷酸锂电池参数:充电电压14.6V 充电电流 10A  冲到12.8V自动断开  欠压9.6V自动冲电

难点:两路发电机电压如何并网,充电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A:
12V锂电池就是三节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锂电池就是三节串联?

4节串联的

网友:
你自己算一下吧。。。

网友B:
直流发电机谈何并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发电机谈何并网?

两路电压不一样的,可以直接连在一起么~~菜鸟~~求指导~

网友C(2014-03-13):
我最近也在找这串冲的锂电池电路,好像很少这类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找这串冲的锂电池电路,好像很少这类电路。

需要吗?我可以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吗?我可以提供!

我在找的是要冲10.8V的锂电(三枚串连),是给手电钻有的锂电。

网友D:
可以详细说下参数吗?10.8V/???A,可以做,电压,电流精度0.1%的

网友:
一般是5A!

网友:
使用独立充电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详细说下参数吗?10.8V/???A,可以做,电压,电流精度0.1%的

我之前的手电钻电池短路了!

我就改装SONY的(18650  动力锂电)三枚串连两并,10.8V  4.4A (拆机电池)

目前比较麻烦的是充电的过程,需要分三次来充电,时间要一整天才充满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