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双串口转发监听软件?

楼主(2014-01-12):
比如电脑有两个串口,串在PLC和触摸屏之间,可以监听之间的数据。请大家推荐一个!

网友:
是不是同时监听两个串口??

网友A:
将电脑两个串口的RX,分别并联在PLC的RX和TX上,然后电脑上开两个串口助手就行啊,RX和TX的数据分别在两个串口助手上显示。

网友:
软件的方法:PORTM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电脑两个串口的RX,分别并联在PLC的RX和TX上,然后电脑上开两个串口助手就行啊,RX和TX的数据分别在两个 ...

这种方法可以,但是在两个窗口内分析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B:
估计得自己写这样的上位机了。是想破解plc的通信协议吗?可以折中一下,用485通信,然后监控数据就可以看到收发的数据了。

网友C:
硬件串口通讯协议分析软件 X-Mon
http://www.amobbs.com/thread-4571174-1-1.html

看看这个能不能满足你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得自己写这样的上位机了。是想破解plc的通信协议吗?可以折中一下,用485通信,然后监控数据就可以看到 ...

不是通信协议,PLC的协议基本网上都是现成的了。我现在的单片机和平板安卓蓝牙通信时总是出现丢包现象,不知道是上位机丢包还是下位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得自己写这样的上位机了。是想破解plc的通信协议吗?可以折中一下,用485通信,然后监控数据就可以看到 ...

貌似触摸屏不管是232还是485软件上都是采用软件半双工的模式,说的不一定对,只监听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串口通讯协议分析软件 X-Mon
http://www.amobbs.com/thread-4571174-1-1.html

软件不错,为什么不能全双工呢,原理上行得通。

网友:
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协议都是半双工的。
我这个软件也是支持全双工的,只不过,看起来就会发跟收的交叉在一起,没那么直观(全双工就是这样的),但对于调试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
正好以前用过类似的东西。
需要两个软件,
一个串口软件软件,ComDataTransmit,可以把电脑上的两个串口给桥接起来。

一个串口监控软件,AccessPort或者CommMonitor。
下载地址:
AccessPort      http://www.sudt.com/cn/ap/index.html
CommMonitor  http://www.ceiwei.com/CommMonitor.html

使用方法:先打开串口监控软件,指定需要监听的串口号(两个串口中任意一个),然后打开ComDataTransmit,指定需要桥接的两个串口号和波特率,开始转发就可以了。
串口监控软件里就会显示串口上的通信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通信协议,PLC的协议基本网上都是现成的了。我现在的单片机和平板安卓蓝牙通信时总是出现丢包现象, ...

你需要的是蓝牙空中抓包工具。

网友:
串口监听的软件:CommMonitor;自己用过,感觉挺不错的。

网友:
Docklight
一直用这个软件,还不错。

楼主:
谢谢大家!找到了!

楼主:
谢谢大家提供这么多的选择,我只选择了一个适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