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3做的buck电路,波形奇怪,mos管发热(附波形图,电路图)

楼主(2014-01-12):
小弟新近学习开关电源,想用3843做一个buck电路,电路图如下,附6脚波形,12v输入,输出只有3.7v,改变2脚上的滑变也不能调节电压,脉冲输出老跳,占空比不稳定,2脚上的反馈电压到了9点多伏,MOS管工作一会儿发烫,求高手指点!!!
由于初学开关电源难免犯低级错误,特别是3843还是电流型的,不太好用,有错误之处还请众高手批评指正!!

网友:
楼主强!用 22K 电阻串连推动 MOSFET。

网友:
MOS是不是应该悬浮驱动呢?

网友A:
mos管使用pmos然后3842使用npn反相驱动即可

网友:
NMOS高端驱动不是要用专门的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使用pmos然后3842使用npn反相驱动即可

把22k欧的电阻改小了,能用nmos吗?我手头没有pmos,不好意思,我刚刚就在实验室,大家看看问题,我立马实验,不甚感激

网友B:
buck的mos一般s接地,所以不需要做自举,3843内部集成了图腾柱输出可以直接驱动mos,但是lz你的栅极电阻太大了,一般20欧左右

网友C:
楼主先看下书吧!你电路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ck的mos一般s接地,所以不需要做自举,3843内部集成了图腾柱输出可以直接驱动mos,但是lz你的栅极电阻太 ...

我按你的方案试验了一下,栅极电阻换成了20欧,2脚电压仍有3.58v,MOS管仍然发烫,调2脚上的滑变波形变得更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ck的mos一般s接地,所以不需要做自举,3843内部集成了图腾柱输出可以直接驱动mos,但是lz你的栅极电阻太 ...

是我的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2脚和3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看下书吧!你电路还有问题。

谢谢,我调了好几天了,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才疏学浅,还请阁下明示

网友:
buck电源用nmos必须用浮驱,要不然就只有用pmos,要不然是没有办法正常工作的

楼主:
我就是想问问诸位,我的2脚3脚的电路有没有问题,我在网上找到的大部分电路要么就是做boost的,要么就是反激的,我只是初学想做个buck非隔离,但是这几天一直被这些奇怪的波形和不正常的反馈电压困扰,2脚上的反馈电压可以像我电路图中这么取吗?

网友:
你的mos源极接VCC ,R5 只有0.5 功率都消耗在他们上了,楼主你这个实验不做也罢,先去看看书,补充下基础知识,了解开关电源的拓扑结构后再来做这个实验吧,

楼主:
不好意思,3脚上电路画错了,是这样的,刚刚改过来,不好意思啊,前面传上去的电路有错,还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D:
图都是错的,根本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都是错的,根本不能正常工作

您能说说错在那里吗。2脚和3脚的电路是错的吗?

网友E:
你的NMOS输出是跟随器输出,所以你的3842供电电压必须要比漏极电压高5V以上或者用自举,才能有效驱动NMOS。
否则NMOS上DS压降至少有3V,导致功耗很大。

再看了一下,电路设计的根本一塌糊涂,

楼主:
对,我的NMOS管,根本就接错了,不好意思啊,~~~我回去改,~~

网友:
不会设计的话就先去抄个电路,3843的应用电路很多的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 ... iw=1280&bih=683

楼主:
大家能说说我处理mos管意外其他电路还有什么问题吗,MOS管那个电路我确实错了,真不好意思,还有浮动驱动是什么意思,是浮地吗?

网友F:
3843本来的设计是用于驱动低端开关的,不适合做高端开关的buck,不是说做不了,但太折腾,没什么人这么用,何况LZ你的基础太差,更加不可能搞得出来,建议你还是从34063玩起吧。

网友:
建议LZ还是先看看什么是自举,为何要自举等开关电源的原理先。

楼主:
引用 网友F:
3843本来的设计是用于驱动低端开关的,不适合做高端开关的buck,不是说做不了,但太折腾,没什么人这么用, ...

谢谢你,在诸位的指点下,我昨晚也发现了MOS管的问题,只是我看网上说把mos管放在低端也可以驱动,这是什么个意思,是这样的驱动方式吗?还有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老外设计的电路,疑惑在于为什么3脚不接?2脚上的三极管是什么用的?这也是mos管放在低端吗?另外我昨晚凭百度文库中的一张图尝试搭了一下自举,下面是6脚波形图,我将输出端两个2.5k欧分压的电阻改成了滑变调节,但占空比不怎么变,而且频率与算出来的不符,高了好多,四脚振荡波形见附图,也不是很好,2脚反馈电压只有1.5v,我知道问的问题都特别肤浅,第一次做开关电源,既然选择了从3843开始,我就不想放弃,还请大神明示~~~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在诸位的指点下,我昨晚也发现了MOS管的问题,只是我看网上说把mos管放在低端也可以驱动,这是什 ...

我很明示地再说一遍,3843不适合做buck,要不是手头没得选没人会这样硬来,你是新手又何必非要这样反其道而行之?
况且电流模式控制还有个环路补偿计算,你第一次做更加难以理解,应该先选个常规的电压模式芯片例如LM2596等来做,搞清楚了电感的计算、CCM和DCM等概念,还要再学反馈环路计算,搞清楚CMC和VMC的区别才来玩3843。

网友G:
我想楼主一定是听从什么导师还是师傅之类误导,说用3843做开关电源,而你自己又是个半吊子只会分析Buck电路,于是出现现在的烦恼。
还是听大家的劝,要么用LM2596或MC34063做Buck电路,要么用UC3843做反激和正激,创新不是乱窜更何况开关电源这一行经验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很明示地再说一遍,3843不适合做buck,要不是手头没得选没人会这样硬来,你是新手又何必非要这样反其道 ...

谢谢你们。这几天快过年了还麻烦到大家,确实是所学太少,如果3843这么有难度的话我还是从容易的入手吧,哎,本来想趁着假期好好学一两款电源芯片的,看来还是知识储备的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楼主一定是听从什么导师还是师傅之类误导,说用3843做开关电源,而你自己又是个半吊子只会分析Buck电路 ...

谢谢你,我换款芯片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们。这几天快过年了还麻烦到大家,确实是所学太少,如果3843这么有难度的话我还是从容易的入手吧, ...

不是3843有难度,而是它不适合做buck,你实在想学3843可以尝试做boost,那么你这个帖子的烦恼就解决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换款芯片学吧

研究了这么久放弃多可惜。输出应该是5V,占空比不是很大。给你两个图坐下参考,还有你那个自举电路不对,下面的这个是对的:

补偿那块建议把R4去了,之后让C5*R9的值等于输出电容*负载的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研究了这么久放弃多可惜。输出应该是5V,占空比不是很大。给你两个图坐下参考,还有你那个自举电路不对, ...

你这驱动不行啊,开通太慢,而且反相了,电流采样也没法做,何苦呢……
看25楼LZ自己找的老外的图,人家的思路是对的,实际上还是做成了boost,然后输出电压减去输入电压来实现降压效果。
很可惜LZ没看明白个中奥妙,还是搞成了高端开关buck,在错误的方向死钻牛角尖也没意思的,趁早回头是岸才是正路。

顺便回LZ,其实学开关电源而基础又不扎实的话,最好不要从IC开始,花点时间用LM358 + LM393搭出三个主要部分:锯齿波发生器、误差放大器和比较器,用稳压管或者TL431做基准,PNP管做开关,就可以搭出一个比34063好的PWM buck电路。通过设计分立式的开关电源,你可以真正理解IC内部的工作原理,调试过程可以看到每个部分的波形,更加直观。
如果基础扎实的话,也可以直接用仿真软件来搞,基础不扎实的话最好还是先搭实物,再做仿真,相互比较。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这驱动不行啊,开通太慢,而且反相了,电流采样也没法做,何苦呢……
看25楼LZ自己找的老外的图,人家 ...

恩,只是个参考。。大师有没有做过软开关的buck。大师看看下面的这个图。文档中说开关都为ZCS。我感觉关断是ZVS的呢,还有这种电路适合输入电压变化较大的场合么?这种电路又有什么缺点呢?

顺便传个文档给楼主。看懂这个文档电流模式的补偿(不是精确的计算)可以简单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驱动不行啊,开通太慢,而且反相了,电流采样也没法做,何苦呢……
看25楼LZ自己找的老外的图,人家 ...

谢谢两位大师的帮助,我还在努力学习,争取早一一点能有两位大师这样的水平,另外我还想请教一下gzhuli 大师一个问题,那个老外的图在大师的指点下我看懂了,就是不太了解图中那个三极管bc558有什么用,还有他3脚的电流采样没画,是不需要还是略去了?我38433脚直接接地可以吗?可能问题比较愚蠢,希望大师不要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恩,只是个参考。。大师有没有做过软开关的buck。大师看看下面的这个图。文档中说开关都为ZCS。我感觉关 ...

谢谢大师的帮助~~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大师的帮助,我还在努力学习,争取早一一点能有两位大师这样的水平,另外我还想请教一下gzhuli  ...

电流采样就是MOSFET下面的0.47R -> 1K进去3843,那个脚他没写编号而已。
BC558是另一个巧妙的地方,因为输出和输入不共地,所以需要将输出的采样电压平移到3843的参考地。他利用了共基极放大器发射极电流约等于集电极电流的特性,将输出端1K+33K上的电流转换到集电极对地的2.5K电阻上,实现浮地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恩,只是个参考。。大师有没有做过软开关的buck。大师看看下面的这个图。文档中说开关都为ZCS。我感觉关 ...

没研究过,不过看图关断确实是ZVS。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流采样就是MOSFET下面的0.47R -> 1K进去3843,那个脚他没写编号而已。
BC558是另一个巧妙的地方,因为 ...

我草   懂得真多啊   膜拜、、、、、、、、、、、、

网友(2016-01-01):
引用 网友E:
你的NMOS输出是跟随器输出,所以你的3842供电电压必须要比漏极电压高5V以上或者用自举,才能有效驱动NMOS。 ...

请问下DS之间压降3V是怎么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