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猫,微信无法发送图片,求解

楼主(2014-01-12):
我通过无线路由猫(猫、无线路由二合一,型号是db120wg),android手机wifi上微信,发送图片每次均失败,声音和文字都可以,很费解
同一条线路,换成猫、无线路由2个设备连接上网,就可以发,非常费解

求大神分析

网友:
确实比较奇怪,帮顶下,顺便问问是不是你微信设置不能发送或者接收图片了???

网友A:
是不是路由器里面的防火墙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路由器里面的防火墙开了。

这确实是个思路,可是什么规则能干扰微信的图片通信呢?

网友(2014-05-01):
这一体猫是个神器,上面有防上黄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