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c# 读写没有文件系统读写sd卡(例如字库)的工具

楼主(2014-01-13):
  如题!
最好可以自定义字库的排列顺序,例如正序还是逆序,横排还是纵排!

网友:
winhex可以直接读写SD卡,什么C#、正序逆序之类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A:
源代码来源于网路,感谢共享。稍作修改,去掉了对文件系统的判定。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Microsoft.Win32.SafeHandles;
using 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

namespace whjcns
{
class SDUtils
{
private const uint GENERIC_READ = 0x80000000;
private const uint GENERIC_WRITE = 0x40000000;

private const uint FILE_SHARE_READ = 0x00000001;
private const uint FILE_SHARE_WRITE = 0x00000002;

private const uint OPEN_EXISTING = 3;

[DllImport("kernel32.dll", SetLastError = true)]
private static extern SafeFileHandle CreateFileA(string lpFileName, uint dwDesiredAccess, uint dwShareMode, IntPtr lpSecurityAttributes, uint dwCreationDisposition, uint dwFlagsAndAttributes, IntPtr hTemplateFile);

private System.IO.FileStream _DriverStream;
private long _SectorLength = 0;
private SafeFileHandle _DriverHandle;

/// <summary>
/// 扇区数
/// </summary>
public long SectorLength { get { return _SectorLength; } }

/// <summary>
/// 获取磁盘扇区信息
/// </summary>
/// <param name="DriverName">G:</param>
public SDUtils(string DriverName)
{
if (DriverName == null && DriverName.Trim().Length == 0) return;
_DriverHandle = CreateFileA("\\\\.\\" + DriverName.Trim(),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IntPtr.Zero, OPEN_EXISTING, 0, IntPtr.Zero);

_DriverStream = new System.IO.FileStream(_DriverHandle, System.IO.FileAccess.ReadWrite);

GetSectorCount();
}

/// <summary>
/// 扇区显示转换
/// </summary>
/// <param name="SectorBytes">扇区长度512</param>
/// <returns>EB 52 90 ......55 AA</returns>
public string Byte2String(byte[] SectorBytes)
{
if (SectorBytes==null || SectorBytes.Length != 512) return "Content is empty";
StringBuilder ReturnText = new StringBuilder();

int RowCount = 0;
for (int i = 0; i != 512; i++)
{
ReturnText.Append(SectorBytes[i].ToString("X02") + " ");

if (RowCount == 15)
{
ReturnText.Append("\r\n");
RowCount = -1;
}

RowCount++;
}

return ReturnText.ToString();

}
/// <summary>
/// 获取扇区数
/// </summary>
private void GetSectorCount()
{
if (_DriverStream == null) return;
_DriverStream.Position = 0;

byte[] ReturnByte = new byte[512];
_DriverStream.Read(ReturnByte, 0, 512); //获取第1扇区

if (ReturnByte[0] == 0xEB && ReturnByte[1] == 0x58)           //DOS的好象都是32位
{
_SectorLength = (long)BitConverter.ToInt32(new byte[] { ReturnByte[32], ReturnByte[33], ReturnByte[34], ReturnByte[35] }, 0);
}
if (ReturnByte[0] == 0xEB && ReturnByte[1] == 0x52)          //NTFS好象是64位
{
_SectorLength = BitConverter.ToInt64(new byte[] { ReturnByte[40], ReturnByte[41], ReturnByte[42], ReturnByte[43], ReturnByte[44], ReturnByte[45], ReturnByte[46], ReturnByte[47] }, 0);
}

}

/// <summary>
/// 读一个扇区
/// </summary>
/// <param name="SectorIndex">扇区号</param>
/// <returns>如果扇区数字大于分区信息的扇区数返回NULL</returns>
public byte[] ReadSector(long SectorIndex)
{
//if (SectorIndex > _SectorLength)
//   return null;
_DriverStream.Position = SectorIndex * 512;
byte[] ReturnByte = new byte[512];
_DriverStream.Read(ReturnByte, 0, 512); //获取扇区
return ReturnByte;
}
/// <summary>
/// 写入数据
/// </summary>
/// <param name="SectorBytes">扇区长度512</param>
/// <param name="SectorIndex">扇区位置</param>
public void WriteSector(byte[] SectorBytes, long SectorIndex)
{
if (SectorBytes.Length != 512) return;
if (SectorIndex > _SectorLength) return;
_DriverStream.Position = SectorIndex * 512;
_DriverStream.Write(SectorBytes, 0, 512); //写入扇区
}

/// <summary>
/// 关闭
/// </summary>
public void Close()
{
_DriverStream.Close();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代码来源于网路,感谢共享。稍作修改,去掉了对文件系统的判定。

using System;

谢谢楼上几位,就是3楼这个意思, 这些资料我也检索到了,限于能力有限,想找个再完整些的,例如怎么调用(打开一个字库文件a.bin,依次读入字库内容并写到SD卡物理扇区0磁道1扇区开始的位置(只要不占用fat扇区任意空闲扇区即可,非文件系统方式))?

楼主:
读写基本有些思路了!调整保留扇区的工具也找到了,现在就是没有编程实现调整保留扇区的思路?

网友:
这样挺折腾的,最好是带文件系统吧
FatFS znF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