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贺 与树莓派Raspberry pi搭配的5MP摄象头CF5647CM-V1 出图啦

楼主(2014-01-13):
做个与树莓派Raspberry pi搭配的5MP摄象头CF5647CM-V1 出图啦

Raspberry pi搭配CF5647CM-V1 拍照的图片(5MP)

楼主:
昨晚上折腾到快1点才搞定
买的树莓派Raspberry pi 完全不懂 ,叫卖家给配好8G SD卡 并做好系统发来的
结果就是死活摄象头开启不了 各种更新 耽搁了好几小时(无数弯路)
最后硬着头皮自己下了最新的系统镜像文件新“装系统”各种折腾 半小就看到图象了

网友:
前排围观加祝贺

网友A:
效果不错,我的树莓派正没有摄像头。LZ这个上线后价格几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不错,我的树莓派正没有摄像头。LZ这个上线后价格几许?

性能比Raspberry pi camera稍好(好在镜头),价格在乎数量 零售比Raspberry pi camera稍低点点

你的头像你自己实拍?你再干神马? 别教坏小彭友啊

网友:
这真是不错呀!这个要顶...

网友:
又一个毒物!

网友:
小王还在搞摄像头呀?

网友B:
哈哈,LZ总是遇上学生 >_<~~~~~

http://bbs.shumeipai.org/thread-903-1-1.html 回复LZ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LZ总是遇上学生 >_

感谢支持

网友C:
这个要顶起来,很清晰啊。我也是刚买树莓派,拿到仔细看看,主芯片竟然里面有两层锡珠,不知道怎么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顶起来,很清晰啊。我也是刚买树莓派,拿到仔细看看,主芯片竟然里面有两层锡珠,不知道怎么焊接的。 ...

我买那片R-PI 网口那里 1块大锡渣 被我发现先抠掉了 这掉到其他电路上不死才怪

网友D:
不错,等你的摄像头上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那片R-PI 网口那里 1块大锡渣 被我发现先抠掉了 这掉到其他电路上不死才怪 ...

国产的质量确实是个痛,我买的国产的似乎焊接温度不良,自复保险出厂就是烧过了的状态,造成5V严重不足

还是UK的给力一些

网友E:
请问楼主摄像头去哪里买的?什么型号?打算做一个

网友:
牛逼!我的MIPI接口摄像头有用处了!

网友:
顶一下老王!哈哈!!~

网友:
图像很清晰啊,非常不错,支持

网友:
照片拍的很好!恭喜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摄像头去哪里买的?什么型号?打算做一个

自产自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等你的摄像头上线!

已经上架啦

网友:
不错,像素挺清晰

网友F:
有个问题请教哈  Rb PI CAM接口数据通道好像是差分串行的,OV5647好像是并行的,硬件是怎么连接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问题请教哈  Rb PI CAM接口数据通道好像是差分串行的,OV5647好像是并行的,硬件是怎么连接的?谢谢 ...

OV5647支持并行也可以串行

网友:
噢 那我明白了 谢谢你

楼主:
自己顶起来 ,已经小批量有货了

网友:
来个团购吧,不知价格最低能做到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性能比Raspberry pi camera稍好(好在镜头),价格在乎数量 零售比Raspberry pi camera稍低点点

你的头 ...

头像是某榴论坛上面的,不怕教坏坛里的坛友。

网友G(2014-02-12):
引用 楼主:
自己顶起来 ,已经小批量有货了

这种镜头和usb摄像头有什么区别?..个人觉得usb摄像头更加通用呀(小白蠢蠢的问一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镜头和usb摄像头有什么区别?..个人觉得usb摄像头更加通用呀(小白蠢蠢的问一句) ...

效果     !

网友:
王老大,有个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想请教,我ov7670加fifo,stm32f1,ssd1289显示,有时很正常有时输出却很 朦胧 而且还有几个偏暗的部分

我排除了供电电流不够的因素以及,摄像头镜头不干净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