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系统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4-01-13):
  最近自己画的最51小系统板,就是不能下载程序,检查过了接线应该没有问题!下面贴上原理图如果有接线问题欢迎各位大侠拍砖!另外在没点击下载程序之前我用表量了一下单片机的RXD和TXD引脚电压分别是4.56V和4.88V,点击下载按钮之后只有RXD引脚变为4.06V,TXD电压不变。不懂是什么原因,希望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
晶振旁的两个电容已经接地了的

网友A:
什么51也不说,你以为都可以串口下载吗?如果是某公司的,还要冷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51也不说,你以为都可以串口下载吗?如果是某公司的,还要冷启动

STC公司的可以用串口下载啊!之前都做过一个,但是图是人家画的

网友:
说实在的用芯片接经常出现下不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公司的可以用串口下载啊!之前都做过一个,但是图是人家画的

冷启动了么?

楼主:
冷启动了的!没用,一直提示给MCU上电

网友:
是不是复位电容太大了,时间太长了?波特率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振旁的两个电容已经接地了的

高手,这都看见了

网友:
我也用STC的基本上没有这种情况顶多是多关几次电源就能成功了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晶振旁的两个电容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晶振旁的两个电容太大了!

你电容用的多大的??

网友:
起震电容104?

网友:
我也想知道楼主之前用了多大的电容,说出来让我们小菜心里有个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