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硬件SPI读写SST25VF016B读到的数据全是FF?

楼主(2014-01-13):
求大神指点,一下是相关的程序代码,读ID读到的全是0xFFFFFF,读其他的内存地址也是ff,不只是哪里出了故障,还请大神们帮助分析分析:
#define CE_Low()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2);      //PB12/SPI2NSS 选中片选使能
#define CE_High()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2);         //PB12/SPI2NSS 片选失能
#define ENABLE_WP()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1);   //  PB11/WP 低电平写保护
#define DISABLE_WP()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1);                 //  PB11/WP 低电平写保护

/*
****************************************************************************
*函数名称:void  SPIInit(void)
*函数功能:初始化SPI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无
*日期:2013 12 10
*版本:V1.0
*作者:yrj
****************************************************************************
*/
//PB11/WP  PB12/SPI2NSS  PB13/SPI2CLK  PB14/SPI2MISO  PB15/SPI2MOSI
void  SPI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PB14 (MISO)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PB15 MOSI PB13 SCK 复用推挽输出(外设总线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3|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PB12 NSS,PB11 WP写保护普通推挽输出  本实验用软件控制NSS(主从设备的选择控制端)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2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CE_High();//失能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SPI1与SPI2的时钟频率源不同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I2S_DeInit(SPI2);
  SPI_Cmd(SPI2,DISABLE);//在改变CPOL/CPHA位之前必须清除SPE位将SPI禁止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双线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主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时钟悬空低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数据捕获与第1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软件控制NSS信号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SPI_BaudRatePrescaler_8;//比特率预分频值为8。最大18MHz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高位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定义用于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ENABLE);

////////////// SST 写保护初始化
//// [WP=0;BPL=1 NOT Allowed] ;[WP=0;BPL=0 Allowed];[WP=1;BPL=x Allowed]
//// 进入保护状态 begin
        CE_Low();
        Send_Byte(0x06);        // 写使能
        CE_High();
        //////
        CE_Low();
        Send_Byte(0x50);        // 使能写状态寄存器
        CE_High();
        ///////
        DISABLE_WP() ;    //  拉高 低电平写保护
        CE_Low();
        Send_Byte(0x01);  // 写状态寄存器
        Send_Byte(0x9C);  //写状态寄存器使芯片全区保护状态寄存器:BPL AAI BP3 BP2 BP1 BP0 WEL BUSY
        CE_High();
        ENABLE_WP() ;     //  置低 低电平写保护
//// 进入保护状态  end
}
////SPI读写数据函数
uint8 spi_write(uint8 data)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data);//发送数据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RESET);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
** 函数名称:SSTF016B_RdID
** 函数功能:SST25VF016B的读ID函数,可选择读ID和读数据操作
Jedec_ID:BFH 25H 41H  十进制为:12526913
************************************************************************/
uint8 SSTF016B_RdID(idtype IDType, uint32* RcvbufPt)
{
        uint32 temp=0;
        uint32 t[3]={0};  //测试用,用后即删
        if (IDType == Jedec_ID)
        {
                CE_Low();
                spi_write(0x9F);                                  // 发送读JEDEC ID命令(9Fh),
    temp = (temp | spi_write(0x00)) << 8;// 接收数据 字节1制造商ID BF
    t[0]=temp;  //测试用,返回第一字节
                temp = (temp | spi_write(0x00)) << 8;// 接收数据 16位器件ID 字节2 25 字节3 41
    t[1]=temp; //测试用,返回第2字节
                temp = (temp | spi_write(0x00));
    t[2]=temp; //测试用,返回第3字节
    // 在本例中,temp的值应为0xBF2541  十进制:12526913
                CE_High();
                *RcvbufPt = temp;
                return (OK);
        }
}

void main(void)
{
    SPIInit();       //SST的SPI总线初始化
    SysDOInit();    //测试任务切换用 开关量输出管脚初始化
    uint32 Rcvbuf[2]={0x00}; //测试读芯片ID用
    while(1)
    {
      CtrlDOData(0x08);   //用于指示任务是否运行的LED
      SSTF016B_RdID(Jedec_ID, Rcvbuf); //读取芯片ID
     }
}

楼主:
会不会是我的芯片挂掉了呢?

网友(2019-01-19):
用逻辑分析仪采一下

网友:
建议先用烧录器读写,没问题了再调试代码

网友:
sst25vf我用过,读写命令和w25/gd25之类稍微有点不一样,仔细看看datashee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