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 Amo-01 改装成 USB 接口成功经验分享,也可以扩展第四轴了

楼主(2014-01-13):
AMO-01  的改装很方便, 只需要将背后的那根并口线剪断接到 E-cut 就可以了。这样的好处就是不破坏原来的系统, 需要用并口雕刻的时候直接拔掉这根剪断的线 从新接一根就并口线就可以了。

25根线每一根都可以接到 E-Cut 上, 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 E-Cut 需要一个除了 USB 外的隔离 5V 或者 12V - 24V 的电源。

在 Amo-01 电控箱的最左边有两组 DC 电源, 一组是 33V , 一组 5V。 为了方便 我就接了一根线把 +5V 这根线从旁边的孔接出来接到板子的 +5V 上了。
虽然E-Cut在说明书上写的是 12V - 24V , 其实电压最高可以是 36V , 如果引出 33V 那个电源, 那么其实也可以的, 不过需要接到 V+ 上。
Amo-01 和 E-cut 在并口线上已经接地线连在一起了。 电源线只需要一根。

首先在这里感谢下华东理工大学的马老师, 他刚好没有并口的电脑, 所以 Amo-01 一直放在实验室打包好没有拆封。
这次我和他在一起将 Amo-01 改装好, 那他可以使用 USB 接口完成自己的雕刻教学或者使用了。

当然最方便的是今后如果需要增加第四轴, 那就方便了, 买好轴步进驱动器, 直接接到 E-Cut 上就支持四轴雕刻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YxMDU2OTMy.html

=============================================================================================

1:下图是amo雕刻机使用的并口线电路图:

  e-cut运动控制板上输入端口、输出端口和脉冲输出端口下方均有数字标示,接线方式可对应如下:

  1:输出(备用)    --------------------------------Output7
  2:X轴脉冲        --------------------------------XS
  3:X轴方向        --------------------------------XD
  4:Y轴脉冲        --------------------------------YS
  5:Y轴方向        --------------------------------YD
  6:Z轴脉冲        --------------------------------ZS
  7:Z轴方向        --------------------------------ZD
  8:输出(备用)    --------------------------------Output6
  9:输出(备用)    --------------------------------Output5
  10:急停           --------------------------------Input11
  11:Y轴限位       --------------------------------Input14
  12:Z轴限位       --------------------------------Input13
  13:输入(备用)   --------------------------------Input12
  14:步进电机使能   --------------------------------Output3
  15:X轴限位       --------------------------------Input15
  16:主轴PWM      --------------------------------Output2
  17:输出(备用)   --------------------------------Output4
  18-25:信号地线    ---------------------------------GND

如下图所示:

雕刻机上电
  e-cut控制板通过USB与PC机连接,打开March3进入软件控制界面。查看PC机与雕刻机之间通过e-cut控制板连线是否正常,如正常则打开雕刻机电源

查看端口与引脚的输入输出信号配置是否正确

检查急停功能是否异常
           当有急停信号进来时,March3软件会报警并停止,复位后正常,如下图所示:

检查急停功能是否正常,可手动触发控制箱的急停开关,当触发后March3中“Reset”按钮不停闪烁且动作停止则急停正常,这时按下“Reset”键就复位正常。

检查限位功能是否正常
   用手分别触发X/Y/Z轴上安装的限位信号,可发现e-cut控制板上输入端相对应的X/Y/Z限位信号输入状态发生变化,例如正常时X/Y/Z限位信号状态灯是亮的,当触碰某轴的限位开关则相应的输入状态灯熄灭。

手动控制X/Y/Z轴移动
   采用键盘的控制键和up/down键控制X/Y/Z轴运动,如下图所示:

在移动X/Y/Z轴的过程中注意观察显示的数据即可,如下图所示:

7,上述检查过程均正常,将X/Y/Z轴归零,即可加入G代码尝试雕刻

8、由于在G代码运行中碰见急停开关触发中断,March3会根据这个配置会默认从20行以后运行,所以把这个参数设为“1”

9、当发现有新版本时,可根据如下方式升级更新
打开插件窗口,当红圈和蓝圈内版本不一致时,说明有更新可以升级,单击“upgrade”按钮进行运动控制卡固件升级。

网友A:
我就怀疑x宝上新出的蓝板子是你做的哦,你的是个皇冠,羡慕~~~
还有个重要问题,那个黑色接口是网口么?开放了么?

网友:
还有,fpga容易被copy啊,提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怀疑x宝上新出的蓝板子是你做的哦,你的是个皇冠,羡慕~~~
还有个重要问题,那个黑色接口是网口么?开 ...

本来就是我们的。

网口用来扩展 IO, 扩展手轮, 扩展触摸屏, 扩展 wifi 手机控制, 开放的 modbus 从机接口。

网友:
不错啊,终于可以跨入USB时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我们的。

网口用来扩展 IO, 扩展手轮, 扩展触摸屏, 扩展 wifi 手机控制, 开放的 modbus 从 ...

牛啊,呵呵,貌似剑指leafboy

网友B:
安哥你的驱动还没发给我吧?

网友C(2014-02-28):
可以在WIN7WIN8 64位下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哥你的驱动还没发给我吧?

hi, guzhili 有玩了么? 我这里有更新了新的固件。

去除了一些 bug 。

还有增加了些新的功能, 比如碰到正限位, 可以往负走。 不需要先去除限位再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WIN7WIN8 64位下用吗?

win7 64位可以, win8 没有试过。

网友:
又有一种新方式了,关注一个

网友D:
关注!01机上的运用,有人做过可靠性测试吗?

网友:
还是觉得维宏卡好用,mach3用起来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01机上的运用,有人做过可靠性测试吗?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9512-1-1.html

这个网友是整个中国第一个测试我们板子的网友。

去年底测试到现在的。

网友:
马克备用一下,有时间再试试

网友:
备用一下

网友B(2014-04-13):
实际使用中发现,LookAhead参数不能设为1,否则步进电机转动会很不连贯,还是要按照默认的20才能流畅运行,而且运行起来比Mach3并口流畅,步进电机噪音更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guzhili 有玩了么? 我这里有更新了新的固件。

去除了一些 bug 。

一直在用,挺不错的,不过主轴PWM调速有点问题,不知是设置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我的主轴转速是按下图设置的,用激光转速计测量空载转速,在4500~12000RPM范围内都能比较精确地对应,误差不超过正负1000RPM。

但是2000~3500RPM区域有点异常,<2800RPM主轴不转,2800开始转,实测2700左右,但设置成3000时,实测升高到3800,设置成3100还出现转速抖动的情况,一直到3500转速实测到了4800,再往上调到3600,实际转速会迅速下降为2600。
简单来讲就是2800~3500这一段实际转速比设置值高很多,然后到了3600忽然又会降速,过了3600就一直往上增加,并且在4500以上转速就比较吻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中发现,LookAhead参数不能设为1,否则步进电机转动会很不连贯,还是要按照默认的20才能流畅运行, ...

guzhili:
    您说的问题的确是这样哦, 因为是 usb 通信, 当然需要一个缓冲, 如果每次一句往 usb 通信里面做肯定会有不连贯。 这个参数在并口里面有用, 但是对于 usb 卡中来说肯定是有一点缓冲更加稳定。
    你后面说的那个转速问题发给你的板子中程序还没有更新上哦, 因为光耦隔离的原因不是那么线性化, 现在我们的新程序都分段线性校准过了。

现在的新功能给你介绍下吧, 如果你感兴趣需要更新程序可以发给我, 我再给你更新一次, 这次更新过后基本以后的升级程序就可以在线完成了, 不需要寄回来了。

1: 4个轴 ++ 限位后允许往 -- 方向走。
2: 手轮功能的完善, 可以做到摇到哪, 停到哪里, 达到工业手轮的效果。
3: 通过以太网口支持标准 modbus 扩展 IO, 比如接工业手轮可以直接连接在扩展板上就可以了。
4: 增加消回差功能
5: 支持 X,Y, Z, 寻边对刀
6: 手动和手轮 S 型曲线, 更加平稳
7: 输出脉冲更加精准了, 设置到 1M 脉冲就是 1M 的脉冲
8: 脉冲和方向之间切换时间可以设置, 就是说任何的驱动器都可以很完美的支持, 不丢脉冲。
9: 支持二次开发。 提供dll 库, 可以自己做上位机当运动控制卡控制了。

===================================

如果你对以上某条特性感兴趣, 可以把板子寄回来我们更新程序再寄给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guzhili:
    您说的问题的确是这样哦, 因为是 usb 通信, 当然需要一个缓冲, 如果每次一句往 usb 通 ...

我这块板过年前才换过一次,当时就说是支持在线升级,拿回来我也确实升级过一次,你看看有没有必要再寄回去升级?

楼主:
你的软件版本是 1.4.1.120
现在软件版本是 1.4.3.184

就是说 fpga 程序又升级过2次, stm32 程序升级过 64 个版本。
stm32 程序可以在线升级, 但是 fpga 版本必须寄回来升级了。 不过 fpga 基本不会再升级了。
今后的硬件版本 fpga 配置信息将从  stm32 配, 那样就算 fpga 升级也可以在线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块板过年前才换过一次,当时就说是支持在线升级,拿回来我也确实升级过一次,你看看有没有必要再寄回 ...

如果你要更新最新版本, 还是寄回来吧。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要更新最新版本, 还是寄回来吧。 呵呵。

还有一个小问题,Z轴自动对刀后会把坐标清零,用并口是可以设置不清零的,但同样的设置在ecut中无效,我雕刻PCB时靠这个功能获取表面高度数据,有没有办法可以设置不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guzhili:
    您说的问题的确是这样哦, 因为是 usb 通信, 当然需要一个缓冲, 如果每次一句往 usb 通 ...

我刚刚拍了一套,三轴的,ID iixin2006,能不能先给些资料我先学习学习,尤其是二次开发的,想弄个界面简单控制。

楼主(2014-05-14):
二次开发目前还没有发布, 不过资料和演示程序可以发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次开发目前还没有发布, 不过资料和演示程序可以发给你。

谢谢,多大呀,邮箱行不?iixin2005#163.com #号替换成@

楼主:
明后天发给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后天发给你吧。

您好,一直没收到您的邮件,抽空能不能给发一下,我好好学习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