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嵌入式系统中FFT算法研究(国赛一等奖作者总结)

楼主(2014-01-13):
COPY过来容易,但不太容易编辑,所以直接给链接了——

http://insomina.blog.163.com/blog/static/18315823320113491711318/

最近搞FFT,准备移植过来看看效果,里边有个地方看得不太明白,就是sin_tab[]和cos_tab[]怎么取值?

希望玩过FFT的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大概两年前研究过一段时间,实在是搞不懂,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两年前研究过一段时间,实在是搞不懂,放弃了。

我也是看不懂了,哪位数字信号处理高手再指点指点~

网友:
sin和cos那个应该是蝶形因子。可以用matlab直接生成,也可以在初始化的时候计算出来直接存储以备调用。

网友:
制表最简单的方法 找个C的编译器 VS之类 fprintf输出txt呗.....

网友:
还是一年前搞过FFT,当时是要做个频谱转换,这一年考研去了,看起来还是有点生疏!

网友:
sin_tab,cos_tab就是正弦表和余弦表。用数学软件算一下就出来了啊。

网友(2014-02-14):
有啥不懂的。
你要先把FFT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