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如何根据KL系列芯片上的缩略标志识别具体型号

楼主(2014-01-13):
大家在使用kinetis芯片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一些比较小的芯片上并没有刻出芯片的具体型号,而是刻了一个缩略型号名称,那么如何根据这个缩略名称来识别具体的型号呢?

现在,我罗列了Kinetis L系列所有的缩略型号对应的芯片具体型号名称,希望能够对大家根据芯片标示识别具体型号带来帮助。

通常,这种缩略标志由四个部分组成: M ## F P

(1)M:代表该型号已经在市场上推广

(2)##:型号属于的kinetis L中的哪个系列。

       2T,02T         :   KL02

       04R               :   KL04

       05R               :   KL05

       14M              :   KL14

       15M              :   KL15

       16M,16P      :   KL16

       24M              :   KL24

       25M              :   KL25

       26M,26P      :   KL26

       36P               :   KL36

       46P               :   KL46

(3)F:flash内存大小

      3       :   8K

      4       :   16K

      5       :   32K

      6       :   64K

      7       :   128K

      8       :   256K

(4)P:封装类型

请查看附件具体对应情况。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经验分享】帖汇总链接进入。

网友:
这个有用,先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不客气,回头有空,我还会把KE,和K系列的都整理出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B:
有用!再教教我们怎么认这些小芯片Date Code吧?好像是字母编码来的。

网友C:
为什么不学镁光做个在线查询页面呢?

网友D:
我们之前遇到过一款K系列芯片标示缩写的问题,可否也share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再教教我们怎么认这些小芯片Date Code吧?好像是字母编码来的。

你好,目前我们也没有相关的资料,这些是我根据大量的小芯片缩略标示总结的。
如果,以后遇到这方面的资料,我会分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之前遇到过一款K系列芯片标示缩写的问题,可否也share一下?谢谢

你好,我会尽快把K系列的给总结出来和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学镁光做个在线查询页面呢?

这方面我们公司也会朝这个方向努力,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会尽快把K系列的给总结出来和大家分享。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要学学,了解下

网友E:
  读寄存器看型号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读寄存器看型号比较保险

好方法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客气,回头有空,我还会把KE,和K系列的都整理出来和大家分享!

看标识不知道什么型号,很麻烦,我自己购买的芯片,现在都不知道具体的flash大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标识不知道什么型号,很麻烦,我自己购买的芯片,现在都不知道具体的flash大小了 ...

你可以把上面的标示贴出了,我帮你查也行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把上面的标示贴出了,我帮你查也行啊!

谢谢!给官方反映一下,数据手册应该有这个内容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给官方反映一下,数据手册应该有这个内容才方便

是的,你说的非常正确。
数据手册中有的都是全部芯片名称的解答,这个资料其实是内部资料我总结出来和大家分享的。

网友G:
为啥总是回复下载嘞?咋就不能直接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啥总是回复下载嘞?咋就不能直接下呢。

亲,就当时支持一下我们论坛嘛!
谢谢你的配合!文档也是我们工作人员辛勤的劳动成果!

网友:
还要回复才能看啊

网友:
看看  先留着 备用

楼主(2014-02-12):
关于K,KE系列的也发布出来了。

网友(2014-08-12):
这个有用                                  看下

网友H:
有用,这个是版主自己总结的吗,官网上未见相关的文档呢。

网友:
有用,看下

网友:
很有用 很方便  学习了 感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用,这个是版主自己总结的吗,官网上未见相关的文档呢。

是我自己总结的,文档上还没写,这里分享到论坛方便大家啊。

网友:
这有用,先顶下

网友I:
资料不错,很方便,可是不太喜欢回复贴

网友:
这个用的着              顶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资料不错,很方便,可是不太喜欢回复贴

回复可见已经解开了。

网友J:
一直 不会通过型号来判断芯片,每次都得去查数据手册,有这个貌似会省很多事11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直 不会通过型号来判断芯片,每次都得去查数据手册,有这个貌似会省很多事11 ...

呵呵,是的,最大的问题是小封装,有些datasheet中还是没有的,所以我总结了个。

网友:
这个有用,先顶了

网友(2014-11-30):
mark 飞思卡尔根据丝印识别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