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KL25触感例程结合FreeMaster软件让触感动起来

楼主(2014-01-13):
此贴原作者:  Pavel Sadek

原文链接: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5001

这里分享一个基于FRDM_KL25z的触感例程,它能够实现在MSD bootloader下利用串口测试触感的相关数据波形,另外也可以在DEBUG固件下测试。

例程功能:通过滑动触摸条可以改变板上红灯的亮度,并且通过OPENSDA的串口和可视化工具FreeMaster通信。

触感应用是由TSS软件库控制,要了解更多关于TS的信息,请到这个链接:www.freescale.com/tss

该程序对应的FreeMaster软件上具有两个窗口界面供查看变量图形:

·         显示滑动条点击的信号数据

·         显示手指在滑动条中的位置

操作步骤很简单,如下:

·         在FRDM板子进入到MSD bootloader模式的前提下,使用拖拽的方式,将附件中的“.s19”文件放入芯片中。

·         使用FreeMaster软件打开附件中的“.pmp”文件

·         选择正确的com口,并将波特率配置到38400kbps。

·         开始通信

例程是通过CodeWarrior 10.4 的PE工具 使用TSS库生成的。

这里不需要配置FreeMaster通信的MAP文件,应用中使用的是TSA表。

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FreeMaster软件,以及软件安装等信息,请到这个链接:

www.freescale.com/freemaster

下面的两张图分别显示了实际测试时,手指移动情况下,freemaster界面的图形。

如上小例程,希望大家喜欢。

附件下载如下: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经验分享】帖汇总链接进入。

楼主:
更多关于FreeMASTER运行时调试工具的资料,请到下面链接查看: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jsp?code=FREEMASTER

网友:
貌似比较有意思,拿个代码调调看!

网友A:
freemaster  是什么神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master  是什么神器呢

其实就是一个上位机软件,具体情况请查看这个帖子: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jsp?code=FREEMASTER

网友:
这东西不错啊···

楼主(2014-02-17):
顶起,供大家学习!

网友:
这几天正想玩玩这个,没想到就有指导的,哈哈,MARK一下,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顶起,供大家学习!

有没有FreeMaster的教程什么的,感觉功能很强大,但是总出问题,包括这个例程也跑不起来,说是找不到变量什么的,郁闷到底!

网友:
下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FreeMaster的教程什么的,感觉功能很强大,但是总出问题,包括这个例程也跑不起来,说是找不到变量 ...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在论坛里发帖讨论。
记得描述一下你遇到的问题或者报错信息。

网友C:
费半天时间下载了硕大的CW10.5,Import project- Clean(All) - Bulid(All)
0 errors, 3 warnings

板子不在手边,明天FreeMaster连接来看下效果,好期待奥~

网友:
飞思卡尔还有这东西啊,不错!!

网友(2014-03-24):
freemaster有中文的介绍吗

网友:
可能是我本本配置不高,FM跑起来有点迟滞
请教下楼主,可否用IAR来编译上述代码?需要做哪些设置更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FreeMaster的教程什么的,感觉功能很强大,但是总出问题,包括这个例程也跑不起来,说是找不到变量 ...

点File - start commission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File - start commission没?

谢谢,这两天太忙了,都没时间整了,星期天再试一下,呵呵!

网友D:
顶   我是灌水大队

网友(2014-04-26):
为何我的PE里面无法加载这个组件呢,我也是要调试TSS

网友:
我看了一下资料,是不是现在还不支持KL系列的片子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费半天时间下载了硕大的CW10.5,Import project- Clean(All) - Bulid(All)
0 errors, 3 warnings

reflecter你好
CodeWarrior10.x软件的确是越做越大了,就在4月份飞思卡尔官网又推出了CodeWarrior10.6软件
不过飞思卡尔也专门为Kinetis系列芯片推出了一款专用的集成开发环境KDS,以后开发Kinetis系列芯片就不必再用那么庞大的CodeWarrior软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reflecter你好
CodeWarrior10.x软件的确是越做越大了,就在4月份飞思卡尔官网又推出了CodeWarrior10.6软 ...

谢谢奥。看得出来,FSL努力在追赶STM
楼主有空给咱讲讲KD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奥。看得出来,FSL努力在追赶STM
楼主有空给咱讲讲KDS啊

十分感谢大家的支持
KDS集成开发环境根据当时用户测试的反馈,在进行一系列的改进。
如果大家有申请过KDS的下载,应该会收到邮件提醒,其中提到了5月2日那就很快了。

Dear valued Freescale customer,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in the Kinetis Design Studio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DE). We have registered your request to download the beta version (Kinetis Design Studio v1.0 beta). At this time, we are implementing a few modifications to the software based on feedback from pre-beta use during our Freescale Technology Forum last week. These improvements will provide a smoother, easier-to-use experience and should be ready for distribution by May 2nd. We ask for your patience and will alert you to the beta release once ready.

To further your user experience, we are also setting up a private community for you to interact with others who are using the beta version of the Kinetis Design Studio IDE. You will receive access to this community upon release of the beta software. As you explore the beta version, your inputs are welcomed and appreciated.

Lastly, the GA release for Kinetis Design Studio v1.0 is scheduled for summer 2014. We are glad you are giving it a try now, ahead of the final release, and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your design endeavors.

Thank you,
The Kinetis Design Studio IDE team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   我是灌水大队

这个不是灌水,是支持。
下个月起,我们阿莫坛子会有很好的活动哦,一定注意关注啊!

网友(2014-06-18):
楼主不错啊  正想用啊!!!!!!!11

网友(2014-08-21):
这个软件看起来非常给力!!!

赶紧赚飞币换一块,然后试试电容触摸

网友:
先回下再看

网友:
先谢了    下后试试电容触摸

网友F:
DiaoMao_Huang,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DiaoMao_Huang,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回复可见已经解开了。

网友:
不管有没有回复可见,我都会回复的

网友:
这个软件不错哈,感谢版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