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官方网站上一款高端消费类MCU上电源接口的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14-01-13):
这是飞思卡尔官方网站上一款高端消费类MCU上电源接口的过压保护电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分析下该电路的详细工作原理!

网友A:
zener 稳压,超过就击穿向地拉入电流,三极管导通,将mos管子的gate拉到电源,于是就过压保护了。

网友:
靠稳压二极管来保护,如果过压了,稳压二极管击穿,然后把MOS关断.

网友(2014-11-02):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ab=Design_Tools_Tab

网友B:
图(2)提供了一种保护方法。
它可以克服 齐纳二极管 的反向特性不“硬”的弱点,特别是低Vz值的情况。

我目前正在为 某保护 电路困扰 --- 加齐纳二极管Vz=3.6VDC(保护3.3VDC电源输出),可是齐纳管3.3VDC时就“微导通”了,拽的电源电流很大,无法正常工作(电路只有4mA供电)。

我打字不方便,可能没有描述清楚。。。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2)提供了一种保护方法。
它可以克服 齐纳二极管 的反向特性不“硬”的弱点,特别是低Vz值的情况。

可以试试把齐纳二极管通过一个NPN接地,通过分压电阻使3.3V时三极管不导通,3.5V以上导通

网友:
图片不清楚,网络名称根本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把齐纳二极管通过一个NPN接地,通过分压电阻使3.3V时三极管不导通,3.5V以上导通 ...

先谢过!!!我再研究一下。。。

我爱 amoBBS !!!  都是高人!!!热心肠!!!

网友D:
有没有这个原始文档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啦。。。谢谢。

网友(2016-02-17):
如果说是要精确的调节过压保护点呢?

网友:
感觉跟ESD保护类似,power clamp。

网友(2016-04-19):
哈哈,今天收获颇丰

网友:
感兴趣,先下来研究一下

网友:
电压上升超过Vzener,齐纳通,PNP管开通,第二个PNP管截止,PMOS驱动端高压,关断,断开对后级的过压伤害

网友E(2019-03-07):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这个原始文档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啦。。。谢谢。

谢谢楼主的分享。找到了。飞思卡尔iMX6SL 开发板上有用到

网友:
应该叫杠杆式过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的分享。找到了。飞思卡尔iMX6SL 开发板上有用到

谢谢,这是我需要的,哈哈

网友:
Mark.    字数补丁

网友:
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F:
那个三极管换成pmos会更好,实测过效果很好。pmos开启电压一般0.4V

网友G(2019-08-13):
引用 网友F:
那个三极管换成pmos会更好,实测过效果很好。pmos开启电压一般0.4V

这个主要是通过5V稳压管的分流特性来实现的吧,电压超过5V的时候,稳压管的两端电压应该是5V左右,但是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增大了。流经三极管的电流减少,导致三极管导通。换做MOS管一样能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主要是通过5V稳压管的分流特性来实现的吧,电压超过5V的时候,稳压管的两端电压应该是5V左右,但是流 ...

是利用pnp管be间的压差。输入大于5.6v,vbe就大于0.6v,管子就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利用pnp管be间的压差。输入大于5.6v,vbe就大于0.6v,管子就导通。

嗯嗯,谢谢,确实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zener 稳压,超过就击穿向地拉入电流,三极管导通,将mos管子的gate拉到电源,于是就过压保护了。 ...

过压保护过程应该是zener钳位使得高电压输入时三极管饱和时使得MOS管没有偏置关闭。正常情况下三极管是导通的

网友(2022-06-11):
过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