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 老手进 咋玩啊

楼主(2014-01-13):
我看网上推荐的大部分是装SD卡、接显示器、接鼠标键盘、====

总感觉能不能像玩2440那样去接个串口线啥的玩呢?

有木有ROM啥的?

我是新手, 不想搞显示器,只想通过串口在电脑上写下程序。
求入门指导。

网友:
没有玩过,帮你顶一下。

网友A:
读卡器你要有,USB转LVTTL UART的板你要有(最好 你有路由器,外加1跟网线 连接RPI与路由器。可以上网),4G 8G的TF正品SD卡你要有
先去官网下最新的OS镜像文件。把你的SD卡先格成FAT32,用Win32DiskImager把OS镜像文件写到SD卡里
然后把SD装到RPI SD卡座上
网线接上路由器
在把不小于1A电流的5V电源接到RPI板的USB口
等一会(几十秒)

用你在和你那个路由器一个局域网的那个电脑  登陆你的路由器  查下RPI的IP地址
再打开putty.exe 写RPI的IP地址 连接
要求输入用户名  默认是 pi
再输入密码 默认是 raspberry

然后 自己找网络上的资料吧
各种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卡器你要有,USB转LVTTL UART的板你要有(最好 你有路由器,外加1跟网线 连接RPI与路由器。可以上网),4 ...

您的意思是我登陆RPI的话,是通过网络登陆么。

网友:
系统都做好了, 直接刻在sd卡上就能启动, 含所有驱动。 就把它当linux电脑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我登陆RPI的话,是通过网络登陆么。

直接连电视机做显示, usb连键盘输入, 没必要串口调试啊, 当然也可以网络telnet、ssh.

网友B:
默认开了ssh,登录进去即可,命令行模式,也有图形界面,安装vnc以后登录,树莓派有接出串口信号,可以自己用,推荐一个国内树莓派的论坛http://www.shumeipai.net/forum.php?gid=1

网友C:
听说很牛气 没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很牛气 没搞过

挺便宜的,可以搞一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开了ssh,登录进去即可,命令行模式,也有图形界面,安装vnc以后登录,树莓派有接出串口信号,可以自己 ...

谢谢了,我进的是@沙淼的坛子。http://bbs.shumeipai.org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进的是@沙淼的坛子。http://bbs.shumeipai.org

感谢支持 :) :D

无屏幕玩法嘛。串口线在P1上(3.3V电平UART),通过一个PL2303/FT232小板接电脑,就可以像2440那样玩。

通过网络(SSH)更加方便,同时还能有传文件功能。
可以无配置连有线网(IP到路由器上查,或者局域网IP扫描器扫,或者通过串口线打ifconfig直接看)
也可以在命令行上稍作配置连无线网。甚至不用串口线和显示器,只要用键盘抹黑打命令就可以连上:http://bbs.shumeipai.org/thread-363-1-1.html

玩树莓派最重要的就是重复Linux的经验。可以说树莓派既是无痛学习Linux的入门途径,也是本来的Linux熟练用户可以善加利用的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支持 :) :D

无屏幕玩法嘛。串口线在P1上(3.3V电平UART),通过一个PL2303/FT232小板接电脑,就可以 ...

在外面碰到莫坛的朋友真高兴。
而且竟然是另外一个坛子的老大,呵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外面碰到莫坛的朋友真高兴。
而且竟然是另外一个坛子的老大,呵呵呵。

接触的人多了就发现,其实很多圈子都是很小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触的人多了就发现,其实很多圈子都是很小的 ;)

恩 我会根据您坛子里的内容好好学习的,谢谢啦!

网友:
当arm电脑用,接USB键盘,进入文本模式。做些小玩具

网友E:
可以编译程序吗?可以安装GCC不?

网友:
可以的啊 ARM-GCC,  就是一个小型的linux电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编译程序吗?可以安装GCC不?

恩,如果你装上相应的软件就可以完全作为一个电脑来用。

只不过你得编程的做一张SD卡、看视频的做一张SD卡、上网的做一张SD卡、哈哈哈

没有Flash嘛

网友F:
自己玩树莓派有段时间了,树莓派有 IO 有SPI 有I2C STM32可以做的一部分功能树莓派也可以做。配上linux强大的网络功能,可以做STM32很多不能做和做不好的事情。

如果你不介意,看看我的一篇博文 【树莓派学习笔记——GPIO功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己玩树莓派有段时间了,树莓派有 IO 有SPI 有I2C STM32可以做的一部分功能树莓派也可以做。配上linux强大 ...

长知识了

网友F:
从树莓派入手linux,觉得linux好简单

以前也尝试过从2440入手linux,好痛好痛而且没有成功,上来就是 gcc u-boot 内核驱动等等,很头大。

而从树莓派开始的话,学习过程很快乐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从树莓派入手linux,觉得linux好简单

以前也尝试过从2440入手linux,好痛好痛而且没有成功,上来就是 gc ...

这是为什么呢?按理说,2440的资料应该很多啊,至少比树莓派多吧!没接触过树莓派。求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玩树莓派有段时间了,树莓派有 IO 有SPI 有I2C STM32可以做的一部分功能树莓派也可以做。配上linux强大 ...

谢谢,我会好好学这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为什么呢?按理说,2440的资料应该很多啊,至少比树莓派多吧!没接触过树莓派。求解呀! ...

我倒是觉得树莓派的资料多一些,或者说新一些

树莓派学习linux和2440 学习linux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国内的2440系列,从裸奔寄存器操作,到uboot,到linux内核,linux驱动,最后到linux应用的时候感觉都不会再爱了。

树莓派学习linux从应用开始,先让你感觉像台电脑,然后可使用集成库(他人开发的),例如python的RPi.GPIO,C的wiringPi
从一个应用的角度来看linux的学习,自己挖深一点边可发现SysFS
从应用到Linux驱动,诸如内核中的I2C驱动,SPI驱动,串口驱动便知晓了!

我觉得从应用开始,真的非常有意思,uboot之类的可以慢慢学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会好好学这东西、

我也刚毕业,硕士毕业刚工作不到10个月。
碌碌无为,后来终于在树莓派中找到了自信!

同学,一起来学吧,别犹豫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倒是觉得树莓派的资料多一些,或者说新一些

树莓派学习linux和2440 学习linux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这样啊,我也是再学2440.买的是zj2440,还在折腾寄存器。裸奔中。看来应该改改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啊,我也是再学2440.买的是zj2440,还在折腾寄存器。裸奔中。看来应该改改思路了。 ...

呵呵,我觉得树莓派这个东西优势在于软件,可以在硬件上秒杀树莓派的东西很多
但是能在软件上和社区支持上秒杀树莓派的还没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倒是觉得树莓派的资料多一些,或者说新一些

树莓派学习linux和2440 学习linux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高屋建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卡器你要有,USB转LVTTL UART的板你要有(最好 你有路由器,外加1跟网线 连接RPI与路由器。可以上网),4 ...

兄弟,我用了个8G的SD卡写完Wheeky系统到树莓派之后,卡变成了56M,后来用了个4G的SD卡写完之后一样的状况。。。

然后查看IP的话,看不到啊。

求解

网友A:
兄弟,我用了个8G的SD卡写完Wheeky系统到树莓派之后,卡变成了56M,后来用了个4G的SD卡写完之后一样的状况。。。
兄弟 正常 多上GOOGLE  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用了个8G的SD卡写完Wheeky系统到树莓派之后,卡变成了56M,后来用了个4G的SD卡写完之后一样的状况 ...

兄弟,上边那个原因是给重新分区了。

谢了!哈哈

网友G(2014-09-18):
引用 网友D:
感谢支持 :) :D

无屏幕玩法嘛。串口线在P1上(3.3V电平UART),通过一个PL2303/FT232小板接电脑,就可以 ...

您好  请问如何操作树莓派的串口呢
我按照http://blog.csdn.net/yangqicong11/article/details/26571787
这个帖子上的步骤进行操作  但是到了配置minicom参数的时候就不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您好  请问如何操作树莓派的串口呢
我按照http://blog.csdn.net/yangqicong11/article/details/26571787

sudo minicom -s 配置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好  请问如何操作树莓派的串口呢
我按照http://blog.csdn.net/yangqicong11/article/details/26571787

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article/details/38469139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从树莓派入手linux,觉得linux好简单

以前也尝试过从2440入手linux,好痛好痛而且没有成功,上来就是 gc ...

兄弟,能否说说你的开发环境。
是在虚拟机下吗?
用的那个版本LINUX?
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sudo minicom -s 配置参数

谢谢朋友!

网友I:
就是一台电脑,只是指令集不一样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兄弟,能否说说你的开发环境。
是在虚拟机下吗?
用的那个版本LINUX?

树莓派中的操作系统我选择——raspbian,可理解为嵌入式debian系统运行在树莓派硬件上,而我们常用的ubuntu也是基于debian开发的。

树莓派本身可安装gcc工具链,一般可以不用交叉编译,所以PC机使用windows+ssh远程登录即可操作树莓派

另外也可以安装交叉工具链,具体请参考 树莓派学习笔记——交叉工具链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是一台电脑,只是指令集不一样而已。

应该是一台具有GPIO功能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树莓派中的操作系统我选择——raspbian,可理解为嵌入式debian系统运行在树莓派硬件上,而我们常用的ubun ...

多谢。

网友:
这个板子的功能是强大,在看资料,e络盟的价格也能接受

网友:
帮顶,第一次听说

网友:
昨天心血来潮, 买了一套. 到了试试.

网友:
学习了。留爪,有时间再仔细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默认开了ssh,登录进去即可,命令行模式,也有图形界面,安装vnc以后登录,树莓派有接出串口信号,可以自己 ...

这个“树莓派论坛”也太功利了吧。花二百多在他店里买东西,才能注册啊???!

算了吧……

网友:
看来玩树莓派的人还挺多的

网友:
很感兴趣,怎么入门呢

网友(2015-12-12):
引用 网友F:
自己玩树莓派有段时间了,树莓派有 IO 有SPI 有I2C STM32可以做的一部分功能树莓派也可以做。配上linux强大 ...

大神,在好多帖子看过您的回复,也看过你的博文,有些问题想请教你
最近想要树莓派做运动物体跟踪,这个树莓派好像能实现,看了网上的视频,
再就是这个运动物体跟踪同时需要一个can接口,但是树莓派上好像没有can接口
网上人说用MCP2515  spi转can   不知道这种可不可行  有没有其他方法推荐
谢谢,请您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树莓派入手linux,觉得linux好简单

以前也尝试过从2440入手linux,好痛好痛而且没有成功,上来就是 gc ...

最近也是从2440开始学习,觉得学了半天也不是很明白,看了您的建议也打算买一台树莓派来玩玩

网友(2017-01-04):
从应用开始玩树莓派,PYthon

网友J:
小民兄,玩的如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民兄,玩的如何啦

看我一脸懵逼的样子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