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 程序跑飞(已解决)

楼主(2014-01-13):
做平衡直立车,
发现电机一启动的时候,K60端电压,虽然加了稳压芯片,但电压,还是会骤变,从3.3一下跳到2.9
而且一搞,程序就死了,串口打印有时候会报硬件内核错误,
程序就两个中断,一个定时器中断1ms ,一个串口接收中断,
设置的定时器中断比串口中断优先级高
求解释,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A:
你好,你的芯片电源和电机电源有没有隔离?这个很重要!是电机的信号串扰过去了!

网友:
注意功率地线与芯片地线连接方式

如果有条件电源、信号最好做隔离,把MCU与功率器件分开。

电机启动软件上加个渐变过程,别直接给目标占空比值。比如你想要输出50%占空比,程序不要直接给50%(哪怕你程序给到50%电机也无法立即响应)。

我觉得这样能稍微改善你说的芯片复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芯片电源和电机电源有没有隔离?这个很重要!是电机的信号串扰过去了! ...

加了光耦隔离,但是貌似没有隔离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光耦隔离,但是貌似没有隔离地

最好隔开,不然不行啊。
你割开加些磁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隔开,不然不行啊。
你割开加些磁珠试试!

把电机下了,debug 单步调试的时候,程序经常死在这里
while (MCG->S & MCG_S_IREFST_MASK){}; // 等待参考时钟清零

为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电机下了,debug 单步调试的时候,程序经常死在这里
while (MCG->S & MCG_S_IREFST_MASK){}; // 等待 ...

你好,这句话说明你的外部晶振不稳定,你可以使用内部时钟试试。

网友(2014-09-01):
学习了最近准备再做一个平衡车,提前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