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关于PID整定的问题

楼主(2014-01-13):
最近在研究PID整定,于是乎拿了51单片机配上ds18b20加热电阻 控制加热温度,
在论坛找到了关于pid有位置式和 增量式,听说增量式pid更优越。
于是准备调,
PID公式如下
int Error=0,Inc=0;        //误差,增量
        Error=sptr->SetPoint-Temp;
        Inc=(int)(sptr->Proportion*(float)(Error)-
                 sptr->Integral*(float)(sptr->LastError)+
                 sptr->Derivative*(float)(sptr->PrevError));
        sptr->PrevError=sptr->LastError;
        sptr->LastError=Error;
    return Inc;
在将KI  KD 取0 的情况下 取了三个不同大小的KP效果如下:
KP=0.1,KI=0,KD=0
KP=1,KI=0,KD=0
KP=10,KI=0,KD=0
这三个效果 那个更好呢? 还有就是需要将KP调节到什么程度才能调节ki kd?

楼主:
求指导,求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