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蓝牙模块,支持输出手机的来电号码

楼主(2014-01-13):
求推荐一款蓝牙模块,当手机连接上模块后,模块可以输出手机的来电号码,最好是以UART‎方式,谢谢!

网友:
同求,不知道汽车上的蓝牙模块是那种,汽车上的都可以输出电话号码。

楼主:
自己找到了一款 BT502

不过淘宝没卖

网友:
3.0格式的就可以吧?不过不一定能输出。

楼主:
又找到了一款

SPK-B 蓝牙音频模块
采用OVC3860

不知道能不能支持iphone

楼主:
BC 05 模块

网友:
顶一个,正想找!

网友:
这个做蓝牙拨号器的应该都可以吧,RDA的就有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