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485主从设备,中间要怎么做个隔离??知道了!

楼主(2014-01-13):
一个PLC 的485与一个触摸屏的485通信,要做一道隔离。现在有个问题是不能用两个485芯片+光隔。还有个控制接收与发送的脚不知怎么接。

楼主:
这个隔离相当于是一个隔离中继。

网友:
考虑下485通信在接收等待状态时是D+电位比D-高,发送高电平信号时也是D+电位比D-高,所以可以考虑用这个信号特点来控作为485芯片的收发控制

网友:
买现成的中继器吧,没那么简单发

网友:
直接上光纤吧,隔离,中继都是自己折腾自己玩,累得半死。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8&highlight=485
看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97908&highlight=485
看这个吧

谢谢,已参照这个在做。

网友:
直接用磁隔离 ADM2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