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汉字点阵字库制作工具 HanzFontMaker

楼主(2014-01-13):
(图片)

楼主(2015-06-12):
字符绘制详解

使用演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c5NTA0Nzcy.html
配套使用的另一个更灵活一点的工具

楼主:
计算字库中字符所在偏移地址的算法:

// 例如:汉字“好”的GBK码是BAC3,参数gbk就是0xBAC3。其中,BA叫区码,C3叫位码!
// 必须保证传入函数的参数gbc是个合格的GBK编码。
// 设font->CharSize是:每个字符位图的字节数。
// 设font->flashOffset是:该字体在flash中的烧写地址。
int getCharOffset(font_type *font, uint16_t gbc){
    int offset;
    if(gbc < 0x80){
        offset = (gbc - 0x20) * font->CharSize;
    }else{
        offset = (gbc & 0xFF) - 0xA1;
        gbc >>= 8;
        offset += (gbc - 0xA1) * 94;
        offset = (96 + offset) * font->CharSize;
    }
    return offset + font->flashOffset + 256;
}

// 例如:汉字“好”的GBK码是BAC3,参数gbk就是0xBAC3。其中,BA叫区码,C3叫位码!
// 必须保证传入函数的参数gbc是个合格的GBK编码。
// 设font->CharSize是:每个字符位图的字节数。
// 设font->flashOffset是:该字体在flash中的烧写地址。
int drawChar(font_type *font, uint16_t gbc){
    int offset;
    if(gbc < 0x80){
        offset = (gbc - 0x20) * font->CharSize;
    }else{
        offset = (gbc & 0xFF) - 0xA1;
        gbc >>= 8;
        offset += (gbc - 0xA1) * 94;
        offset = (96 + offset) * font->CharSize;
    }
    offset += font->flashOffset + 256;
    // 下面开始绘制一个点阵位图;仅为了演示扫描规则,所以绘制整个位图。
    // 而且,不顾效率的使用malloc申请动态内存,其实只要一个静态数组即可。
    uint8_t *pdata = malloc(font->CharSize);
    if(pdata){
      FLASH_Read(pdata, offset, font->CharSize);
      int byteNum = font->CharSize;
      uint8_t *pscan = pdata;
      // 假设你调用该函数之前,已经为该字符设定了LCD传送窗口。所以这里
      // 代码就不再涉及到LCD的坐标定位和换行这些操作了!
      // 下面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依次送出每个位对应的点阵。
      while(byteNum-- > 0){
        uint8_t mask = 0x80;
        while(mask){
          if(pscan[0] & mask){
            // 送出字体颜色到LCD。
          }else{
            // 送出背景颜色到LCD。
          }
          mask >>= 1;
        }
        pscan++;
      }
      free(pdata);
    }
}

网友A(2014-01-13):
比PCtoLCD2002还好用?

楼主:
2002是年份还是20x2的缩写?如果是年份,那软件有点老了,如果是20X2,就是一种字符屏规格。呵呵

网友:
楼主大拿,顶一个;试用一下确实方便。

网友:
字符点阵制作,马克下!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PCtoLCD2002还好用?

我用的也是这个PCtoLCD2002,主要是在字符模式下,反应较慢,其它都很好用!+1

网友:
不算好用,主要是①窗口的文字太小了,不能放大②不能单独提取字符(仅为显示部分文字时使用)

网友:
支持一下!正需要!

楼主:
新的配套工具出来了,可以调整字符在点阵位图中的偏移位置,还可以动态调整位图的宽度和高度;这些功能在制作像“微软雅黑”这样的字体时非常有用!不过字库编辑还需原来的工具完成。

楼主(2014-03-02):
HanzFontMaker 使用视频指导: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c5NTA0Nzcy.html

楼主:
<embed src="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c5NTA0Nzcy/v.swf" allowFullScreen="true"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

网友(2014-04-02):
楼主看这个,怎么显示不完啊?

楼主:
你好,用12楼的工具再试试看你选择的字体;可能是有些字符的宽度计算不正确导致的,这是Graphics.MeasureString()函数测量的宽度,如果还是有问题,我只能试图换一种宽度测量方法了。

网友(2014-05-25):
解压后怎么没有hanz.bin 文件?

网友:
已经解决  要运行转换一次C文件后自动生成。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补上生成的head.c文件里的数据结构定义,给需要的人提供参考:
typedef struct {
    U8 Width;
    U8 Height;
} MapSize_T;

typedef struct {
    U16 CharSize;       // 字符位图的总字节数。
    U8  CharStride;     // 字符位图的行字节数。
    U8  CharLines;      // 字符位图行数,总有:CharSize=CharStride*CharLines;
    U8  GBKWidth;       // 字符的显示点阵宽度。
    U8  GBKHeight;      // 字符的显示点阵高度。
    const MapSize_T *ASCInfo;
    void (*ReadCharData)(void *buf, U32 index, U16 len);
} FontEx_T;

楼主:
对应emWin的字符显示函数为:
void GUI_FontEx_DispChar(U16 c)
{
    static U8 _cbuf[32*32/8];
    if(GUI_FontEx_IsInFont(GUI_pContext->pAFont, c)){
        const GUI_FONT *pFont = GUI_pContext->pAFont;
        const FontEx_T *pProp = (const FontEx_T *)pFont->p.pFontData;
        if(pProp){
            GUI_DRAWMODE OldDrawMode;
            int xdist = 0;
            U32 offset = 0;

            if(sizeof(_cbuf) < pProp->CharSize){
                // 缓冲区不足以容纳字符位图。
                return;
            }
            // ASCII码。
            if(c < 0x80){
                c -= 0x20;
                xdist = (pProp->ASCInfo[c]).Width;
                // 单字节的ASCII字符偏移为256。
                offset = FONT_CHARMAP_BEGIN + c * pProp->CharSize;
            }
            // GBK汉字码。
            else{
                xdist = pProp->GBKWidth;
                offset = ((c & 0xFF) - 0xa1);
                c >>= 8;
                offset += (c - 0xa1) * 94;
                // 双字节的GBK字符偏移为256+96个ASCII字符总和。
                offset = FONT_CHARMAP_BEGIN + (96 + offset) * pProp->CharSize;
            }
            // 从外部Flash读取一个字符的MAP位图。
            pProp->ReadCharData(_cbuf, offset, pProp->CharSize);
            OldDrawMode  = LCD_SetDrawMode(GUI_pContext->TextMode);
            LCD_DrawBitmap( GUI_pContext->DispPosX, GUI_pContext->DispPosY,
                                xdist,
                                pFont->YDist,
                                pFont->XMag,
                                pFont->YMag,
                                1,     /* Bits per Pixel */
                                pProp->CharStride,
                                _cbuf,
                                GUI_pContext->LCD_pBkColorIndex
                                );
            LCD_SetDrawMode(OldDrawMode);
            GUI_pContext->DispPosX += xdist * pFont->XMag;
        }
    }
}

楼主:
上楼代码中,宏定义FONT_CHARMAP_BEGIN为:
#define FONT_CHARMAP_BEGIN  (256)
这是因为字符位图从字库文件的256字节偏移之后开始存储。

网友B(2014-11-08):
请问楼主说明文档中提到的:“字符的取模规则是横向左高位”,是一行一行高位在左取的吗?
比如图片中5*7点阵的数字1
取出来的字模是{0x20,0x60,0x20,0x20,0x20,0x20,0x70}
还是{0x00,0x42,0xFE,0x02,0x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说明文档中提到的:“字符的取模规则是横向左高位”,是一行一行高位在左取的吗?
比如图片中5*7点 ...

取出来的字模是{0x20,0x60,0x20,0x20,0x20,0x20,0x70},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出来的字模是{0x20,0x60,0x20,0x20,0x20,0x20,0x70},就是这个。

您是作者吗?如果可以修改取模方式就完美了

网友:
实用的工具

网友:
果断支持一下。

网友:
赞一个先,下载试用。

网友(2015-06-14):
不错的工具,支持一个

网友:
感觉不错,先MK一下

网友(2015-09-29):
楼主,bin文件怎么使用呢

网友:
不明白做出的字库内汉字内码计算咋和GBK不一样呢

网友:
还是freetype2矢量字体好用。

网友:
赞一个 比之前用的好多了

网友(2017-12-04):
楼主是作者嘛,支持非等宽字体嘛?

楼主(2020-04-03):
需要看这两个软件源码的坛友,请移步此贴:发一个功能完整的字体取模软件,支持所有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