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收音机的RDS 发几个RDS的标准

楼主(2014-01-13):
因为RDS的标准多,有欧洲,有美国,国标。没有具体看,国标是参考欧洲的,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
一不留神沙发哎!!!

网友:
国内没有用的

网友A:
广州有两个台带RDS信息,不过都是从来没变过的固定信息。

网友:
深圳可以接收到很多香港的RDS电台

网友:
不懂,下来学习下。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交流一下。

网友:
国内的RDS简直是乱搞,香港的也是,比如深圳的87.8 他是中文英文交替发的,没有到32个字节或者64个字节竟然不发0X0D结束,标准的接收机根本不能接收到这种文本,不知道楼主这个你们怎么处理,还有就是香港台来说,标准的接收机可以接收文本,但是后面会一条长长的空白,标准的不足64字节的应该会以0X0D结束,可是这些都是发0X20(空格)填满后面的字节一直到64个为止, 如果是那种滚动显示的话后面全部是空白....

网友B:
大山里的人飘过……

话说,RDS每秒能发送多少文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州有两个台带RDS信息,不过都是从来没变过的固定信息。

是89.3和106.6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山里的人飘过……

话说,RDS每秒能发送多少文本?

分A型B型,一种是32个字节,一种是64个字节!

网友:
以前一个同事做过这玩意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分A型B型,一种是32个字节,一种是64个字节!

64个字节,速度快的英文歌歌词都传不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64个字节,速度快的英文歌歌词都传不急……

这个还不是1s可以传那么多的,好像是有的测试标准30秒钟可以读出来即可,以前有人用RDS做发射歌词用,就是跟不上所以就不了了之了..今天在罗湖口岸测试香港台的RDS信号,被两批巡逻员看到,误认为我是发射信号干扰无线电,说我是不是搞非法活动,郁闷....

网友:
很老的东西了,基本是出 巴西这些地方的机器才会用了。

楼主:
我的RDS的最新进展是:可以解析到频率为106.6电台(经济之声)的PI,PS,RT,UTC信息了,PI是C003 ,PS  是GZ106.6,RT是Welcome to guangzhou!,好像还有中文“广州欢迎你”,但别的贴子说是“高德欢迎  你”http://bbs.flyaudio.cn/ShowPost.asp?ThreadID=39240

网友(2014-09-17):
好东西,正在研究rds

网友(2021-04-28):
像给你的发射机上加装RDS编码器吗?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