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01如何关闭自动应答

楼主(2014-01-13):
发射端:小弟觉得应该是: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 | FEATURE, 0x01);//使能 W_TX_PAYLOAD_NOACK command
                                          nRF24L01_Write_Reg(Activate, 0x73);//激活W_TX_PAYLOAD_NOACK command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 | nRF_W_TX_PL_NOACK, tx_buf, 32);//写入非应答的payload
这样确实可以达到目的(发送数据非应答),但是不用以上设置语句,直接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 | EN_AA, 0x00  );也可以达到目的,EN_AA是使能接受通道的自动应答啊,怎么在发射端进行设置也能达到目的的呢?(小弟判断是否达到目的的办法是:关闭接受端电源,看发射端status寄存器的是否0x2e)
接收端:不知道我以上的判断是不是错了,因为按照这种判断的话,接收端的EN_AA寄存器反而不能写入0x00,而需要将相应通道自动应答使能。这是为什么呢?接收端和发射端到底应该如何设置呢?

楼主:
最终七拼八凑的,貌似可以非应答通讯了。如下设置
发射端: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 | FEATURE, 0x01);//使能 W_TX_PAYLOAD_NOACK command
             nRF24L01_Write_Reg(Activate, 0x73);//激活W_TX_PAYLOAD_NOACK command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 | nRF_W_TX_PL_NOACK, tx_buf, 32);//写入非应答的payload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 | EN_AA, 0x00);//写入0x02也可,貌似只要不将pipe0使能ACK就行。为什么呢?
接收端: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 | EN_AA, 0x00);即可。
这样设置不知道对否,请高手解答。